给儿子买了个V911,发现自旋太灵敏,有办法调整或改造吗?

楼主(2012-01-03):
V911自旋速度真是超强,无论正逆方向。
加上摇杆硬,手指稍微一动就已经转了90度以上了

网友:
是你玩还是你儿子玩 如果是你儿子你管他快不快,让他练习一下快速的模式,上大机更加稳定

网友:
这是一位好父亲~不会是为了在老婆那儿掩护自己吧?嘿嘿!

网友:
望懂朋友解答下LZ的问题,和说说主板上的元件各有什么作用,谢谢了
想修下我的911

网友:
给儿子买了个V911,发现自旋太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8175&extra=page%3D2
调(1)及(2)項足矣。

陈伯

这两项不能调整自旋速度啊!

网友:
这两项不能调整自旋速度啊

可以的。

(1)项,即按一下控左上方银色按钮,
可把左右旋转方向舵度减1/4。
调后在控屏幕里也可以看到变化的。

电直控的操作较灵敏,一定要习惯用小动作。
室内飞V911要调少舵量才容易飞细腻航线和较易悬停的。
LZ不防一试(1)+(2)这两项非常简单的调机。

陈伯

网友:
飛完911飛SIM,秒炸T..T手感差很遠

网友:
我也是。飞完911再飞450差点炸机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用以前的260的改装方法能不能解决!那就是````````````呵呵````````用````副厂```的```碳纤```杆```加长``尾杆的长度``这样``不知道``行不行``!``呵呵呵呵``这仅是以前改260的方法`(改了之后260锁尾更稳,同时体现出来的就是转向更轻!更小!)`从原理上似乎是行得通``加长了尾杆``转向力就不需要那么大了,然后转向时要再比以前少“打”点杆!不知道911的控能不能少打点杆!``呵呵``因为260没有这个问题``本故事纯属偶然,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用以前的260的改装方法能不能解决!那就是````呵呵`````    本人QQ:961656937  有意帮你修改! 无奈路费,运费相对较贵!反而不上算,LZ有意,加我Q聊```

楼主:
911的尾杆已经很长了

网友:
打舵时候轻点,就OK了。手感问题。

网友:
我觉得 不是很快 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