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报警,懂得进来讨论一下呀.

楼主(2012-01-03):
淘了几个三菱J2s 40a的伺服,通电就报警,AL70,说明说没有这个报警的解释,很是晕菜.

注:电机编码器不插的话,会报警AL16,插上以后,通电报警AL70,经过和正常的驱动置换过,电机和编码器,线缆等确定没问题.

伺服驱动参数已经逐个修改为默认状态.

网友:
有设置软件吗?进入设置界面恢复(初始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编码器异常听说有的驱动不支持KFS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编码器报警。难修

楼主:
很奇怪的是,5台都死AL70报警,说明问题有可能是一致的,如果死硬件上的损伤,那就亏大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软体和编码器软体不匹配哦

网友:
观望中,只用过J2没用过J2S听说好用

起码不会轻易报出A52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是,5台都死AL70报警,说明问题有可能是一致的,如果死硬件上的损伤,那就亏大了
不可能一下5台都损坏的,可能还是软件设置上面有没有问题,也有可能伺服驱动与电机不是一套造成的问题,你查伺服或电机型号后面的序号对照一下

网友:
5台坏一样的硬件的情况非常少,应该是楼上说的不配套的问题,确实有的驱动配不了KFS的马达,楼主上几张照片看看,驱动有后缀的有些是特殊定制型号,菜单和普通的驱动都不一样,楼主看一下是不是每个参数的设置范围和手册一致。

楼主:
驱动没有后缀

用了两种电机:KFS43 和MF43,情况一样.

编码线也检查了,没发觉接不对的地方,加上,使用MF43电机和J240A驱动配合,可以正常使用,所以编码器线应该好的.

楼主:
磁动力老大明浩给发了一个说明书,有提到AL70.

当时实在看不懂这个啥意识,怎么解释.

楼主:
AL70提到CPL01单元,无从理解.

找到一个J3系列说明,简单提到这个单元,当时没做多解释.

网友:
以前没了解过J2S的驱动器可以外接一个光栅尺类的编码器实现全闭环的控制功能,这个设置可能是双反馈全闭环的参数,设置和通用的参数可能不一样,要仔细研究一下了。

网友:
关注
是不是全闭环打开了,协议不通用

网友:
这里有说可以全闭环控制,可说明书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不会是国外销售的才有这个功能吧,找原版的英文说明书看一下。

楼主:
是感觉国内国外区别对待,国内版本的说明书根本没提到AL70报警,英文版就有,编码器,电机接线配色,中文版也没提,都是冲英文版上找到的.

全闭环参数我尝试改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