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DX6I如何区别山寨和真货啊摆渡也没有

楼主(2012-01-03):
淘宝看了个800不到的,不带接收的 不知道真假,谢谢大大指教 如何区分真假啊

网友A:
貌似控有DSMX的是真滴,其他的是山货的几率很大

楼主:
谢谢啊 还有吗

网友B:
控面板上是DSXM的是真的,一千多

网友C:
DSMX的是真,

网友D:
貌似控有DSMX的是真滴,其他的是山货的几率很大
那其他是什么呢? DSMX位置在哪里啊 我只看到 DSM2呀

网友E:
在地平线中 国买的肯定是真的,是dsmx版,还有发票和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