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修好,摇控问题6ex72mz晶体插座老是松,拆开弄紧了又松,怎么办啊!

楼主(2012-01-03):
如题

网友A:
要不就换个镀金底座,要不就直接焊死。话说你老插它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换个镀金底座,要不就直接焊死。话说你老插它干什么啊????

知道那有得买吗?

网友:
直接焊氏吧,

网友:
直接焊死吧

网友:
把接收机上的晶体插座拆下来,接收机晶体直接焊死在接收机上,在把拆下的晶体插座焊在遥控器上就可以了,遥控器上拔插晶体是为了完模拟器省点电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是插座与电路板焊点裂了,肉眼无法识别用放大镜看到的,重新焊后距离也远了,感谢各位出主意

网友:
那地方容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