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对刀块,请教下原理

楼主(2012-01-03):
如题,貌似有好几种
有的是靠通电,有的是靠霍尔元件

请教下常用的哪种比较好做,还有具体原理是怎样的
我用的是三轴一体的驱动板,上面有对刀的功能,

网友:
和楼主一起等

网友:
林大夫,出来看上帝。。。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做个简易对刀,对刀线的一端接在主轴上和刀具相同,另一端接一个已知厚度的金属“对刀块”,当两个点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低电平或者高电平的信号(说简单点就像给电灯通电就量了),这个个信号被mach3或者别的软件识别,再通过程序内部的一系列处理(比如接通瞬间停止z轴下降,z轴坐标自动清零,z轴上抬到安全高度。寻边功能也是一样,就是个z轴变成了其他轴)。

对刀块不是量块,不需要一个非常精确的厚度,但是要求厚度均匀,你甚至可以用块覆铜板,或者一个铝片(不要用太硬的金属,以免伤刀)

有关其他设置请搜我以前一个对刀的帖子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板子对刀信号输入都是没有光耦隔离的,一定要确认你主轴外壳不和电源或者地想通,以免烧了并口或者接口板。即使外壳不通的,如果一条对刀线是一直接在主轴上的,主轴工作后可能对接口板产生干扰,最好是用光偶隔离或者在对刀完成后取下对刀线。
借用一个我使用的usb的mach3的控制卡的图

楼主:
 多谢大夫了,懂了,开工去

网友(2012-06-05):
这个图详细,谢谢,请问对刀时刀具是旋转的还是停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板子对刀信号输入都是没有光耦隔离的,一定要确认你主轴外壳不和电源或者地想通,以免烧了并口或者接口板。即使外壳不通的,如果一条对刀线是一直接在主轴上的,主轴工作后可能对接口板产生干扰, ...

我终于明白对刀块的原理,说的通俗易懂  老林就是老林啊,最近忙洗尿片子吧,哈哈,

网友(2013-04-04):
这个图详细,说的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