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飞起来后前后尾巴上下颠的很明显,整个机身都 ...
求救,450飞起来后前后尾巴上下颠的很明显,整个机身都跟着晃动。

楼主(2012-01-03):
舵机
是MG90S,用新
电池
就好些,但是也颠,老电池 就颠的厉害了,尾巴是401+山寨9257,这个问题该这么办?

网友A:
桨松点,悬停转速加高点

网友B:
原帖由
liujn7612
于 2012-1-3 12:22 发表
桨松点,悬停转速加高点
然後飛機就該散了。。。
都震成這個樣子了還能往上加轉速??
先看看有沒有`雙槳,槳配平沒有?懸停油門多少?
排查吧,把旋翼組給拆了(尾巴別動)加油門。
抖的話就接著往下拆,直到不抖爲止。然後就知道那裏該換了。

网友C:
上下颠?还和电池有关,那应该是转速低了

网友D:
双桨
旋翼头中间的橡胶圈是否磨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我先检查双桨和橡胶圈

网友E:
大桨不要锁太紧

网友F:
转速低 油门曲线提高点

网友G:
 换新飞机

网友H:
450点头的问题主要是旋翼头有虚位,大桨转速越低点头越严重,一般提高转速都可以了。

网友I:
3轴 +副翼 遇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