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奇怪现象

楼主(2012-01-03):
斜盘md933.尾舵kds690,590.无副翼ebar(2个). 开始用其中一个ebar锁尾好好的,炸机10多次修好照飞无问题,之后想试试另一个ebar效果,装好旋停没发现问题,就在翻第5,6次就自旋起来无法控制炸了,以为是这个ebar有问题,然后又换回原来那个ebar还是出现同样故障,之后又换尾舵,尾波箱总成(
活动
没问题)依然这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还是尾舵问题

网友B:
尾反转齿打滑

楼主:
两个皮带轮也换了,皮带也换了,问题依然。

网友C:
ls说的正是我要说的,前传动齿轮,有些打滑,油门突然拉高就会滑掉

楼主:
问题以解决,是集体螺距导致转速跟不上

网友D:
应该是接收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