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楼主(2012-01-03):
对新手来说,用ebar无副翼的好还是有副翼的好?从操控性,可维护性,炸机成本等来说说

网友A:
先拿有副翼练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也这样想的,但又喜欢上了无副翼的简洁(主要想上像真),纠结额

网友B:
无副翼第一次调试复杂,但是调好以后不用反复调试,炸鸡维护起来,机械维修很简单,也便宜
有副翼机械维修调试复杂,成本高,但是电子设置简单,
主要还是看个人拉。

网友C:
无副翼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ebar调试的话好像论坛里有,按照里面的调应该就行了,看来还是无副翼的好些

楼主:
飞航线,旋停EBAR会比有副翼的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