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架像真的轻木蒙皮BD-5

楼主(2012-01-03):
翼展:800MM
机长:600MM
带上反角,KT板框架,2MM轻木制作设备仓,1MM轻木蒙皮,透明座舱罩,采用尾推结构
大家看看用什么配置好?我有3S 2200MAH的电池和2212 900KV电机 ZTW 20A电调,不知道能不能用
废话少说,上图

目前进度

目前进度

网友A:
可不要烂尾了!这个飞机非常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要烂尾了!这个飞机非常好飞的

祈祷不要烂尾,最近很忙,放假了就有时间了,打算放假后换个新控,过年新控飞新机

网友B:
尾推机没办法装大桨,所以3S电池用kV930的电机不是很合适。建议换个kV1900的,用EMP 6*5E快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机没办法装大桨,所以3S电池用kV930的电机不是很合适。建议换个kV1900的,用EMP 6*5E快速桨。

请问这个飞机能用3S 2200MAH的电池吗?用KV1900加6X5E的桨推力是多少克?

网友:
一年前也做过,好像手法差不多,呵呵。楼主注意控制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飞机能用3S 2200MAH的电池吗?用KV1900加6X5E的桨推力是多少克?

飞机太小了,用3S 800~1000mAH电池才合适。这个配置推力600克以上,只有过剩没有不够的。电机换2208 kV1800的可以进一步减重,得到更好的飞行性能。

网友C:
很漂亮啊,好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太小了,用3S 800~1000mAH电池才合适。这个配置推力600克以上,只有过剩没有不够的。电机换2208 kV1800的可以进一步减重,得到更好的飞行性能。

可不可以用2208 KV 2200的?推力有900G,再用3S 2200MAH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MyNDQ5MzQw/v.swf
一年前也做过,好像手法差不多,呵呵。楼主注意控制重量。

是啊,我就是仿照这个作品做的,结构有同有异,框架不是完全一样的,设备舱我是斜置的,蒙皮没用2.5MM KT,用的是1MM轻木,就是希望小磕小碰时不要把飞机毁容了,机头和座舱罩是个难题,很难塑形啊,想尽量使飞机空机重量减轻,就是怕强度不够,原来做一架飞机,掏空过多强度不足失败了,尽量控制好重量吧,边做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啊,好手工!!

献丑了,谢谢夸奖,相机镜头不好,噪点太多,见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用2208 KV 2200的?推力有900G,再用3S 2200MAH的电池

2208推出900克推力只怕要冒烟,而且这小飞机用2200电池,那就是石头一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后天继续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