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要喝几箱油才不喷黑油呀?

楼主(2012-01-03):
我雷虎发动机差不多喝了7,8箱油了,怎么喷出来的油还是黑色的?

网友:
与油料有关,我的雷虎46喝素油现在100多个起落了照样喷黑油

楼主:
不会吧?100个起落还喷黑油? 雷虎发动机磨损这么小? 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用的就是黑油吧哈哈

网友:
这和润滑油的粘度、比例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噴出黑油來必定是用素油,篦麻油於引擎工作溫度時會產生聚合反應
生成黏度更大的聚合物幫助潤滑,這些聚合物會型成油漆狀積碳被排出來所以當然是黑的
只要是用素油大概就是這樣了,正常OK的啦

楼主:
我用的是安瑞斯,厂家申明全合成润滑油.

网友:
标题

我觉得有必要拆下来看看没有轴承挂了导致不正常磨损,活塞是否滑伤了?

网友B:
哈哈,我的GMX25发动机从开始磨合到现在就一点黑油没有出现过,用的也是自己配的1:4素油,排气排出的蓖麻油还很清澈,真想回收再用了。

网友(2012-02-02):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GMX25发动机从开始磨合到现在就一点黑油没有出现过,用的也是自己配的1:4素油,排气排出的蓖麻油还很清澈,真想回收再用了。

用1:4素油肯定是排出的蓖麻油很清澈,你就試看看1:16的素油看看還清不清澈
1:16就是一公升甲醇兌60CC篦麻油!

网友C:
自配的保险点还是最低到16%为好!虐机那是另回事!就和抽烟一样钱烧的荒,没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配的保险点还是最低到16%为好!虐机那是另回事!就和抽烟一样钱烧的荒,没法子!

1:16並不是16%
我想我這个不算是虐机吧,因為試到了1:20发動机都沒有過熱現象何來虐机?
篦麻油只需起到潤滑作用就行,多加無益!成品油潤滑性不比篦麻油的
可是大家都不懷疑,真奇怪!

网友D:
以前用4比1,现在想试下8比1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4比1,现在想试下8比1看看

甚好!建議你大膽使用1:12也無妨!

网友E:
喷黑油和燃油关系不大,主要是油针调节不当造成

当混合气浓度偏低,也就是常说的”贫油“发动机会高温,由于燃油浓度低,润滑不当,高温等综合因素,发动机汽缸会过度磨损,产生黑油。发动机略微贫油时,发动机往往会很暴力,给新手玩家一个假象,认为发动机运转正常。实际上,油针的调节应该是略微富油一点才对,稍微富油状态时,发动机并不会极端的暴力,但却可以有效的保护机器,而且不易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混合气浓度偏低,也就是常说的”贫油“发动机会高温,由于燃油浓度低,润滑不当,高温等综合因素,发动机汽缸会过度磨损,产生黑油。发动机略微贫油时,发动机往往会很暴力,给新手玩家一个假象,认为发动机运转正 ...
可是我ASP52後置油針发動机+諧振管使用1:20素油,油針一圈半,對素油而言這應該不算過度貧油,轉速12700轉,如果退到兩圈時轉速降到12500可是地上起跑力量沒問題,一起飛後立馬富油熄火!還好旁边是長草區不然就炸了!如果略為貧油會轉速乎上乎下,再繼續貧油立馬熄火,一富油地上沒問題飛上去就有問題,可是收工時發現還是噴黑油,所以我認為這是篦麻油在发動机高溫時的特性,它會一直行聚合反應,形成更黏更"重"的油幫助潤滑,這個聚合的反應最終產物會被燒掉形成積碳,所以排黑油,如果你是學化工或化學方面的你就對"聚合反應"有點概念,這不一定代表发動机異常磨損或潤滑不足,本发動機我從新機入手用1:638素油磨合!後來用了這個比例飛了約20個起落,排出的油大部份是透明黃原色帶著極微量的黑油,收工回家時靜置机体,從前軸承的縫中會滴出黃殘油,排氣管口也會,換成1:20素油,只剩排氣口會滴出殘黑油,前軸承偶爾滴出黃殘油總結就是此发動机需微富油狀態運轉,再加上我用1:20素油無需貧油運轉本发動机就暴力了,這表示進油量足夠應付潤滑燃燒所需,如果用1:4的素油為了達到相同的轉速得更鎖進主油針,更少油運轉,因為篦麻油太多阻力太大,壓下转数,欲達成較高轉速需更少油,但由於阻力實在太大,最高的轉速還比不上1:20的素油所達到的转数,而此時1:20的素油只需微富油運轉的油針設定比起1:4素油硬鎖主油針的最高轉速還高速,雖然兩者的篦麻油比例相差懸殊,但實際耗油量可飛行時間相差不多,1:20素油价格又比1:4的便宜,我再長時間測試看看,到底成效如何?其实我本人的飞行時数又不多,如果模友們經常飞行的幫忙測試看看豈不更好!如果1:20素油很快就拉缸或者很快發動機就磨損了這表示你的篦麻油質量有問題或者被混合到其他的油也說不定

网友:
跟朋友一起用1:15自配素油的路过

甲醇含量高于1:8后,发动机会变得非常稳定,好打火,而且稳定出力
当我把甲醇含量增加到1:15后,比成品油还好用,并且动力不比20%的成品油差。
HPI4。6都能抬头,并且用了3升油后发动机状况良好,不比烧成品油的差。
甲醇含量多后发动机自然不会过热

网友D:
看来真得试试1比10了,以前1比4的时候看到蓖麻油黄橙橙的从排气口大量排出来跟没用过似的总怀疑是不是比例太高了但是搜到的资料都说1比4也就不敢乱改一直那样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真得试试1比10了,以前1比4的时候看到蓖麻油黄橙橙的从排气口大量排出来跟没用过似的总怀疑是不是比例太高了但是搜到的资料都说1比4也就不敢乱改一直那样用了

1:4是针对70年代的发动机,那个时候做工粗糙,结构简单,精度差。多加蓖麻油还有个作用是起气密作用
现在的制造工艺好了,就必须推翻“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