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6EXHP有没有固定翼模式

楼主(2012-01-03):
请问一下6EXHP有没有固定翼模式,怎么设置?

网友A:
沙发,没有,但可以改

网友B:
就设成普通模式就行了,副翼用个Y线就行了!

网友C:
没有,其实也能用

网友D:
十字盘那项,设置成1-S,就能飞固定翼了,想要更多混控功能,可以改装成HP+AP直固二用
http://bbs.mx3g.com/thread-182104-1-1.html
,改装配件找铜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