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动力配置行不行、?????

楼主(2012-01-03):
这样的动力配置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电机朗宇X2212 KV值:KV980

电调: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20A
电池:2200毫安25c
浆:10寸 1045桨

架子搞500mm

网友:
以上动力OK,架子搞450MM就可,不要太大,大的操作手感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再问下 上2页浆跟3页浆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自己用下来2页浆好

网友B:
飞腾系列的20A的还行    天行者系列的建议用40A的

网友:
20A够大了

网友:
电调改成飞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腾系列的20A的还行    天行者系列的建议用40A的
你用过吗?没用过不要误导人。

四轴用天行者20A足够了。楼主这个配置,最大油门也才25A的电流,平均一个电调才不到7A。

楼主:
到底搞什么什么电调啊、头大了、

网友:
好盈 电调20A够了

网友:
怎么不考虑用好赢飞腾18a电调呢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大的稳,小的灵活,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