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轴高速飞行视频抖动怎么避免啊

楼主(2012-01-03):
请问,多轴高速飞行视频抖动怎么避免啊
我的WKM,加X650,慢速(大概步行速度),爬升都比较稳,一高速前进,(其实就骑自行车的速度)画面就抖动的不行,要是加点下降更严重了,无论怎么加减震和做动平衡弄都去不了,不知震动源是什么啊,(油门和爬升开的差不多,有点怀疑是螺旋桨软?)

网友:
抖动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X650机架强度不够,电机在高速转动容易带动机架一起震动,第二就是桨不平衡。

楼主:
现在用胶水固定XA650架子。再用木浆试试(测试了木浆,同样大小螺距1240,拉力要小的多!是我迟迟不敢用木浆的原因)。 应该不只是动平衡的问题,我推大油门爬升就不抖动,同样大小甚至更小的油门,高速前进时就抖动。不知是个别现象吗

网友:
 首先,你有否清楚四槳的飛行原理

當你使四槳機向前,即是要前兩槳收油,機身才會有向前的動作,
若你要高速向前,那就是前槳急速下降,後兩槳急速加油,使機身高速前進

當前槳是沒有合適的轉速時,是會出現低速震的問題
同你的設定有少少關係。。。

网友:
电机动平衡不行

网友(2014-03-11):
风吹裤裆JJ凉
XA650轴距比较小,如果用11~12寸桨的话,大倾角前进桨风会直接吹在云台上,造成抖动。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绝招 就是你把飞控的感度降低一点 具体的原理我就不说了 等你调好后 希望你再上来好好谢我 根据我的分析你的视频应该是晃动 不是抖动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里头的现象是不是和你一样

网友B:
俩办法 一是dji给飞控增加限速功能 快不了自然不抖。二是换机器 x650四轴下降抖难以避免 因为飞机轻轴距小。如果换成大轴距重型飞机 抖动会小一些。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一个绝招 就是你把飞控的感度降低一点 具体的原理我就不说了 等你调好后 希望你再上来好好谢我 根 ...

请问哪个感度调低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就要像汽车一样,任何高速转动的东西都要做动平衡。

网友:
楼上说的问题,要注意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