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恳请老鸟指教

楼主(2012-01-03):
亚拓450是否比固朗450舵量大?

450,550,600,700这几个级别,听大家说区别非常大,究竟区别在哪?(钱的区别就算了 )

恳请各位老鸟不吝指教啊~~~

网友A:
舵量,自己调,自由度很高的,级别的区别,450是指450mm,指大小旋翼的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量,自己调,自由度很高的,级别的区别,450是指450mm,指大小旋翼的轴距

谢谢指教,如果自己调舵量,就对舵机的要求比较高了吧?

网友B:
  机身/ 动力/ 旋翼组 ~~~  450 大概主轴到尾动轴的尺寸是450毫米左右! 对应的主旋翼是310-330左右! 机身重量也就多在八九百克左右!  以此类推 !      就像引擎的排气量大小 : 1.0升 / 1.4-1.6升/  2.0升/ 3.0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身/ 动力/ 旋翼组 ~~~  450 大概主轴到尾动轴的尺寸是450毫米左右! 对应的主旋翼是310-330左右! 机身重量也就多在八九百克左右!  以此类推 !      就像引擎的排气量大小 : 1.0升 / 1.4-1.6升/  2. ...

那除了大小的区别呢?仅仅是动力强劲?还是说动力强劲了,可以带更好的东西?

网友C:
就是大小和重量不一样,小轿车和大货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大小和重量不一样,小轿车和大货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