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相机的大哥和二哥,差别好大啊!

楼主(2012-01-03):
前天友人帮我订了个GOPRO2,这里经过简单测试,效果要远远超过它的大哥。以录像的方式,在屋子里暗光条件下同时录像,其效果差别较大,广角好像都变大了许多。再把它们当做摄像头来比较,差别也是很大的。我不懂相机,把它们的录像截图发上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另外,发现二代的在显示屏幕上OSD的数字缺失了很多,调了半天也没搞好,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帮忙教教我,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发现二代的在显示屏幕上OSD的数字缺失了很多

这个是制式问题,你的狗1是PAL的,狗2是NTSC的,改一下输出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二代的在显示屏幕上OSD的数字缺失了很多

这个是制式问题,你的狗1是PAL的,狗2是NTSC的,改一下输出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多谢赐教 ,不过,我试过啦,怎么也不成啊。

网友B:
抢占老程的沙发

共同等待指导

网友C:
看到老程的天9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赐教 ,不过,我试过啦,怎么也不成啊。

输出可以改PAL吗?改了也没有用?
我没有狗2.我有个摄像头是NTCS的,无法改输出模式,H飞控里有PAL\NTSC的选项,可无论选哪个下面的数据都无法显示,后问过几米,只有将下面的数据向上移动两行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二代的在显示屏幕上OSD的数字缺失了很多

这个是制式问题,你的狗1是PAL的,狗2是NTSC的,改一下输出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啊啊~,太感谢了!还是这个设置问题,我前面调到PAL,但没有关机开机这个环节,因此没有真正的变过来,现在好了。感谢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同等待指导

呵呵,已经搞好了,还是设置N和P的变换。也特别感谢你啊 ,这么快就帮我买到啦。

网友D:
狗2当摄像头看来不错,dx201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老程的天9了

呵呵,兄弟你有空啦?真想你啊!十几号出发,争取成都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2当摄像头看来不错,dx201要淘汰了。

没有直接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本想买一个好点儿的摄像头呢,看来可以省了
从看了错爱的夜航效果后,才感到这家伙要比它哥哥好很多,果然不错。

网友E:
家里搞得这么乱会被罚跪搓衣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搞得这么乱会被罚跪搓衣板不?

哈哈,兄弟,我的老婆不敢管,敢管就和她离婚  ,不过,她不在身边 。

网友:
确实差别很大

网友:
呵呵。  程大哥没人管好。

网友:
真是画面细腻多了,看来摄影摄像更是永无止境,老程总是走在前边

网友:
海陆空全齐哦 老程前辈日子过的可真舒服  应该还喜欢收藏一类吧 看到有很多石头

网友:
刚买GOPRO1不超过一个星期  2就出来了,TNND

网友:
老陈你的狗2那买的多少钱?能告诉我吗?QQ965777042

网友:
客厅该打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