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502

楼主(2012-01-03):
准备维修,可是在拆机时有502胶的部分拆不开,请教大家怎么可以解决502胶并且不伤害碳纤机架

网友A:
用烙铁加热

网友B:
五金店有卖502胶解胶剂  如果当地没有到淘宝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金店有卖502胶解胶剂  如果当地没有到淘宝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加热
烙铁加热,那碳板不会坏了吧

网友C:
用丙酮来溶解502, 问老婆或女朋友要点洗甲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丙酮来溶解502, 问老婆或女朋友要点洗甲水就可以了.
谢了,这个好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滴一两滴汽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