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货”必须要由硬汉来处理

楼主(2012-01-03):
新网购的30元发动机,带加长轴,无排气管(我就奇怪排气管怎么和发动机一样贵)
根据建议还专门网购了一些易受损的零件

但是转动输出轴使活塞运动到上止点时异常困难,连用扳手拧也困难

看来得拆开来检查检查

这几就是那台发动机

这几就是那台发动机

这真是日本制造么?

这真是日本制造么?

楼主:
油针拧得异常干涩,不过上点油之后就得到极大的改善。

楼主:
拆卸时遇到不小的问题,征用来的内六角扳手尺寸没有合适的。

楼主:
商家提供的也是库存久了的,钉都生锈了。

“申通”的混蛋把我的垫圈搞变形了

“申通”的混蛋把我的垫圈搞变形了

楼主:
螺钉与机体都粘合了!

楼主:
我拧就不行,施力不对,直滑牙!还得我们宿舍的“板爷”用正确的手法拧掉了两颗。

楼主:
还有两颗纹丝不动,“板爷”就用暴力手段了

楼主:
整成这样了

楼主:
用大一字螺丝批拧开了

拆下的后盖

拆下的后盖

楼主:
缸体的螺丝只能用钳子拧了

楼主:
借来的钳子及其坑爹!那个混蛋发明这种防滑纹的!
包了纸使用纸上都留下痕迹

网友:
那个防滑纹很爽吧~~

楼主:
缸体上三个螺丝钉只拧掉两个,这个紧得过分,直接滑牙

楼主:
先卸下化油器方便动手,化油器就没有螺钉粘死的情况,因为那上面是钢螺母。

卸下的化油器

卸下的化油器

楼主:
“板爷”再次施暴(摆拍的,螺钉居然无法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看见锯子上蹦牙了没,钉子的质量真过硬!

“拔下”的螺钉,已用备用钉换上

“拔下”的螺钉,已用备用钉换上

楼主:
终于拆下了缸体,给发动机换了备用活塞,备用的比较松,重新组装后可以用手拧输出轴使之到达上止点(当初买备用件看来是明智的选择)

楼主:
应模友的建议,给发动机加了个垫片,防止可能的卡死情况

加垫片前

加垫片前

加垫片后

加垫片后

其实那垫片是加长轴上的

其实那垫片是加长轴上的

楼主:
目前热火头还没能卸下,看它被摧残得怎样

楼主:
鸣谢:大力士“板爷”(他那发力拧螺钉时嘿!嘿!的吼叫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不用手套或其他措施,那家伙的确是自虐的好工具!尤其是在冷天时。

网友:
LZ赶紧让它转起来吧!没想为了这个发动机费了这么大劲!多买了套缸头吗?这个发动机没有缸套,要想玩好缸头一定要多,要不用不了几升油缸头就被磨损的不像样子了。

楼主:
如果当初考虑油价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三分钟热度了,搞模型的必须要舍得投入与可以投入(油价比汽油都贵,我网购都还受制于人)。

网友:
楼住 我买了个和你一样的  送油 浆 排气管什么 的 到手就飞得
我今晚搞了3 4 个小时  是可以启动 但可能输油管 和加压管有问题  每次转个4 5 秒就停
这引擎是很难拆  缸体那三个螺丝死用力也开不了   其他都算好  比较容易都拆了下来
楼主有什么办法教教我    我用防风火机烧  冷水浸 都拆不了那三个螺丝

网友:
买套工具就可以了  玩油动没有一套瑞吉的工具那都是事倍功半  瑞吉的起子都是高速钢做的 质量很好 用了几年都没有拧圆

网友:
别人那拿给我一个这个发动机,拆开来看了一下,粗糙的做工,没有缸套,活塞非常紧,折腾了半小时基本能手拨启动,调了半天没有低速,就不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叫人)拿尖嘴钳拧的,实在滑牙了就用锯子把螺钉加工成类似外六角螺钉那样的才能继续拧,不然没法发力啊。

网友:
标题

买套好点的内六角扳手吧,拆起来自然就容易,拆个2.5mm,3mm的螺丝哪需要这么费力。

网友:
果然硬汉!

网友:
新手+没有好的工具。
油针这里竟然要上油???这样一搞以后油针就定不住了。以后调好了油针,发动起来震动一下又不行了。
新发动机拿到手是不能用手拨转动的。因为新发动机活塞和缸套之间还没有磨合,用手拨很难转动是正常的。如果强行转动极容易造成拉缸。看你拆下的活塞情况应该就是搞拉缸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拆下火头,往缸内滴入几滴润滑油或燃油,然后慢慢转动使其充分润滑。
以后要做的就是对发动机进行磨车。先怠速磨一箱油,然后中速磨一箱,再中高速磨一箱。起码要这样磨三箱油,如果感觉转动还不是很顺畅可以再多磨几箱油。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调油针了。(新发动机拿到手后油针最好别动,不然你就不知道油针的起始位置了。)磨好车以后你会感觉到发动机并不听话。可能很容易熄火或推油门转速变化不同步等问题,这就要调油针了。关于调油针网上有很多教程,自己找找吧。调油针对新手来说比较难,最好找老手教。
另外,玩模型专业的工具和正确的方法很重要。像这样让“硬汉”硬来是搞不好的!
还有,真想玩就弄个像样的发动机。这种30元的发动机(以前卖50元的,现在竟然卖到30元!)很难搞定的,对新手会打击自信心的!一个正常的15级发动机国产ASP的也要350元,日本OS的价格是国产的两倍左右。而这种发动机才卖30元,可想而知它的做工和质量会是怎么样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当初考虑油价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三分钟热度了,搞模型的必须要舍得投入与可以投入(油价比汽油都贵,我网购都还受制于人)。

还敢拿甲醇和汽油比,我用CP30%比我喝的红酒都TM贵

网友:
额!这东西是Jap货有点不相信这价格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下

网友(2012-02-12):
这是要干什么,没明白

网友:
看到了 学习下

看到了  学习下

楼主:
感谢32楼的批评指正!

楼主:
时隔近两个月后后续装备终于到来

还是韵达快递好

燃料是必需的

燃料是必需的

以及专门的拆卸工具

以及专门的拆卸工具

本来买方形排气管的,不过商家缺货,低价卖给我圆形的,赚了!

本来买方形排气管的,不过商家缺货,低价卖给我圆形的,赚了!

大得吓我的螺旋桨!

大得吓我的螺旋桨!

买了油管没买油箱,自己做吧,呵呵

买了油管没买油箱,自己做吧,呵呵

楼主:
妈呀,热火头还是拧不动!

板爷!来帮忙!

板爷!来帮忙!

后来发现其实这样我也行!

后来发现其实这样我也行!

用5号电池的点火器

用5号电池的点火器

楼主:
测试热火头

没反应?!

原来是电池问题,换电池之后正常红热

原来是电池问题,换电池之后正常红热

楼主:
弄个试车台吧

全用床架的蚊帐支撑杆制作

成果

成果

钻孔用工具:板爷特制电钻!

钻孔用工具:板爷特制电钻!

(拿板爷的锯子来示范,嘘!)

(拿板爷的锯子来示范,嘘!)

楼主:
其实寒假期间板爷也搞了不少东东

比如说这个超x履带底盘

注意没负重轮就是发动机轴承!

注意没负重轮就是发动机轴承!

楼主:
万事开头难

注油用的瓶子

发动机完全体

发动机完全体

从某时候开始,生活就那么脏兮兮油乎乎了……

从某时候开始,生活就那么脏兮兮油乎乎了……

楼主:
好消息

努力了三天后终于打嗝似的发动了几回

网友:
电钻亮了

网友:
照片拍得很好,请问用何机子拍的?

楼主:
用了N年的佳能A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