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与M42A3

楼主(2012-01-03):
抽空收了两台!二手的!回来玩了一下,发现虎走直线还行,后退就会偏!而41就不会,前进后退都是直的!虎用的钢波,41用的塑料!这个是造成行走区别的原因吗?

楼主:
手误,m41a3!请模友们讨论一下!

网友:
我也发现自己刚入的3号会跑偏,塑料的波。 看来41质量不错,

网友:
冒烟版跑偏的概率会低点

网友:
恒龙的质量不一定,我的没改之前也会偏。

楼主:
我虎是冒烟版的,m41a3是不冒烟的!难道好事坏事都让我遇到了?那跑偏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因很多,在坛子里搜“跑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虎是冒烟版的,m41a3是不冒烟的!难道好事坏事都让我遇到了?那跑偏的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两个电机的转速上有差。
另外也不排除其他因素,这要你自己查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打开小3研究了下,发现2个齿轮箱阻力不一样。还有就是ls美女说的可能电机会有不同。另外履带好像也有些歪。
总之这个问题比较烦

网友A:
波箱的传动轴转动有阻力的话,留意波箱上的螺丝是否太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箱的传动轴转动有阻力的话,留意波箱上的螺丝是否太紧。

波箱阻力来自:
转动2个电机需要的力不一样,不知道专业怎么称呼, 不过明显可以看出2个电机相差巨大
其中一个波箱齿轮侧边有摩擦,增加了阻力,另一个波箱没这个问题
输出轴转动时不同心,导致驱动轮一扭一扭的做无用功,相加轴承也没法加了

楼主:
怎么才能让咱们大家的坦克跑起来,像田宫的坦克那样稳重,拐弯自然停车有那种惯性感!艾!路漫漫啊!

网友:
两边阻力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履带的松紧程度不一样造成的   我的M41开始也有点骗   后来改履带长度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   改过来了  履带松点噪音也会笑点!

楼主:
谢谢我有空试试!你们的战车都不怎样涂装的?查以前的贴子,都太复杂了,又简单点的,能弄个锈了,战损了啥得就行!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个二手的,呵呵

网友:
二手的划算   第一次二手的随便折腾   积累经验啊   合适的花我还想收一台呢!虽然猛犬才刚入手

楼主:
是啊!全当试验品!改的好,还能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