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的小赛腰断了, 打算换成EPP材料的成品机, 各位老手 给个推荐..

楼主(2012-01-03):
RT,  最好200内...兼容MD1.2米动力,浆是8寸的.新西达A2212+30A电调桨 桨夹 套装 kv值1000...  望推荐....  谢谢

楼主:
 求推荐啊.....

网友:
自己买板做把

网友:
1.4米大赛,不过动力得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想过,就是有点蛋疼……  我这没材料……  估计连块小小的木板木棍之类的都得从tb上买……  泡沫胶逛遍整个县城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epp的?

网友:
打算换成EPP材料的成品机, 各位老手 给个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陈伯.  EPP没仓身机啊?

网友:
希望早日把飞机做好哦!!

网友D:
  我想知道你怎么把MD182炸断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怎么把MD182炸断腰的

大头朝下撞地球, 就会断腰

网友:
腰断了拿泡沫胶粘上继续呗

网友:
F3A,EPP的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失速(居然正正的直线下落,),拍在水泥地上……  大概…5层楼吧高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种试过,  机头变猪头……   机身没事,  我是飞机和地面保持88—92度(几乎平行)正正的直线下落,整个机身拍在地上,  起落架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试过,  机头变猪头……   机身没事,  我是飞机和地面保持88—92度(几乎平行)正正的直线下落,整个机身拍在地上,  起落架直接秒杀

哦, 我以前一架电滑就是头撞地后断腰的,分析下来觉得是因为腰最细, 而且机尾高于机身中轴线, 机尾向前的惯性会对机腰产生一个弯曲的扭矩. 所以容易断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呀... 那你那个内伤不轻嘛....  我这除了断腰,其他的就是里面的小木片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速(居然正正的直线下落,),拍在水泥地上……  大概…5层楼吧高度

失速会这样5层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都觉得奇怪...   居然好好的往下掉... 打舵 直接没反应

网友F:
如果飞上单翼没问题了,可以试一下下单翼FW190,挺贼的机机(灵活),我正在飞。

楼主:
回复 网友F:
MD的小赛, 我玩过一次倒飞 但只飞了小会儿...然后就高速下降... 被我拉起来了... 不知这种算不算会上单, 我的小赛都是降落的时候才炸.... 只要上天, 除非设备问题,是不会落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