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泵

楼主(2012-01-03):
求助这个小气泵的电压,和电流,两根电源线是一个在底板是铜的哪一个螺丝有根先,另一个在另一个螺丝旁边的焊点上,可以发现,通了12V和24V都不行,不知道电流多少,里面的铜线很粗,大概有一毫米,请各位前辈帮我让他动起来,电机部分好像不是旋转的,里面的转子是上下动得,一开始通电动了一下,后面就没动静了

网友:
感觉很有历史啊

网友:
既然是上下运动那就不是转子,应该是铁芯。这是电磁式气泵,你可以把上面的电路板拆下来,直接通交流电试试。 两根电源线是一个在底板是铜的哪一个螺丝有根先,另一个在另一个螺丝旁边的焊点上

网友:
在老乡手里买了四个18伏。充电钻,,,,,,,,,可以改动力头了

网友:
线圈电磁泵  线圈里面跑的是交流电  这后面的电路是啥 尤其是那个标着xxx23A的东西 求解释

网友:
 是有点小气

楼主:
刚才我拆开看了一下,终于搞明白了,就是靠电磁心的上下运动带动里面的膜片出气进气的,好像是电磁式隔膜泵吧,但是现在还是不明白怎样让它动起来,直接拆掉上面这个电路板接220V?上面这块电路板我也被搞晕了,上面有一个U型元件上面标的是MOCH23A  旁边那个有三个接线端子的元件上面有IRF530  Y1  36    这是这两个元件上面的表示,还请高手指点! 多谢各位了!

网友:
从外形看象是汽车用的12V汽油输送泵,电路板是把12V直流变成脉冲电流吸动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我拆开看了一下,终于搞明白了,就是靠电磁心的上下运动带动里面的膜片出气进气的,好像是电磁式隔膜泵吧,但是现在还是不明白怎样让它动起来,直接拆掉上面这个电路板接220V?上面这块电路板我也被搞晕了,上面 ...

你说的这几个元件就是=一个电子继电器,汽车油泵也是这个原理的

网友:
微型车外置汽油泵,这个东西修微型的修理铺很常见的,原理基本上就是里边的电路板将12伏的直流电变成脉冲直流,驱动里边的电磁铁带动膜片运动,典型的隔膜泵

网友:
以后你看见这类线圈很粗的小东西就千万别往220那想,否则就会  “ 砰 ” --很危险,这种汽车用的低压电器是用电瓶带动的,功率并不小,电流比较大,你最好用电瓶或功率比较大的开关电源试一下,用小电源去试就有可能动一下就趴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