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玻璃胶两天还没干透...能沾水吗?

楼主(2012-01-03):
是浴室洗手盘..重新占了下..上次家里水管生锈...破了..刚开始是丝丝声...后来一天总开关..居然爆了...

好在我够蛋定...经过观察后...确定了方案...更换铝塑管....底部再打玻璃胶防锈 ....

铝塑管接头本身是铜的..但原来的水管接头是铁的..虽然密封在水泥里..但还是打些胶保险..现在用小风扇吹了2天..

还未干透....好想洗澡啊...怎么办...

网友:
玻璃胶对金属有腐蚀作用,楼主小心了。

网友:
干嘛不用硅胶

网友:
你用的应该是假的,没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待遇,(吹着凉风,慢慢休闲),它咋这么牛B?

网友:
我也买过假的,就是不干。买枫叶的15元。瓷白的特快。

网友:
铝朔管早就淘汰了,现在都用PVC热熔。管用50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坛漏洞堵住了,,用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别吓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干是干,,,就是未干透...

楼主:
回复 网友C:

PVC热熔跟铁管怎么接...有接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刚查了下百科...酸性硅酮玻璃胶真会腐蚀金属....真悲剧啊...我买的好像还真是硅酮....

网友:
打上玻璃胶,多此一举。

楼主:
原来选玻璃胶还有挺大学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不知道..那里已经锈蚀得比较严重了...洗手盘下面水管就是锈蚀破了...

网友:
你粘过鱼缸就知道了,醋酸做溶剂的玻璃胶是腐蚀铁器的,要用也是应该用中性的,两天应该干的差不多了,我以前粘鱼缸两天也可以试水了。你的也没什么压力,暂时是可以用了

网友:
不干不能见水,见水效果就差了,还会变黑,尤其在卫生间这种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点

网友:
两天还没干?楼主不会是买到质量比较次的玻璃胶了吧?我爹买得便宜胶粘水池子,就好几天也不干。我后来请教同事,得知“道康宁”的胶很不错,就买了两管。很好用。干得也比较快。

网友:
玻璃胶怎么才是干了呢?表面不粘手即可了。

网友:
永远摸上去是软的

网友F:
从事广告业,经常用到玻璃胶,好的玻璃胶挤出来很稀,但干得很快,户外墙面安装基本上是粘上就放手,十几分钟后想调整都没办法动了,一般一个小时后用刀片切开看中心都干透了。水货玻璃胶不容易干,就算干了,也没光泽,透明度也不高,强度也差。玻璃胶中有氢氟酸,强腐蚀!

网友G:
长见识了。:loveliness:

网友H:
做这个应该用黑色的那才够粘力

网友I:
你买到次胶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点

网友K:
PVC管也有内丝或外丝接头,带铜螺纹,可和铁管或龙头相联.

网友L:
没压力就情况下还可以,有水压存在,加了和没加一个样

网友M:
看到楼主用玻璃胶防止铁管生锈,想起让狼看护羊。。。。。。
不要用醋酸玻璃胶,至于用什么胶,我现在也说不准,去市场上查查型号和说明及酸碱度什么的,然后再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