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gy750可以用在有副翼的飞机上不?

楼主(2012-01-03):
将来准备上无副翼的,直接一步到位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A:
应该可以用在有副翼上,将十字盘的3个舵机状态设为非锁定模式应该就行了。 不过我没试过 炸了可别找我

网友B:
:loveliness: 可以 在控或750上关闭2个轴的感度就可以了 我有朋友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