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如何调整曲线?好久没发帖了我来说说.........

楼主(2012-01-03):
我先来说说油门曲线
通常,油门摇杆从最低位置到最顶端位置电机的输出功率是0-100平均分配的。也就是说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时,油门输出是0%,电机是不工作的。推杆到25%的位置时,油门输出是25%,电机以25%的功率工作。推杆到50%的位置时,油门输出是50%,电机以50%的功率工作。推杆到75%的位置时,油门输出是75%,电机以75%的功率工作。推杆到最顶端位置时,油门输出是100%,电机以100%的功率工作。一般的遥控器都可以改变油门摇杆在不同位置时的油门输出,使油门摇杆从最低位置到最顶端位置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平均分配,这就叫油门曲线。
大部分遥控器的油门曲线都有5个设置点,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为第1点也叫最低点,推杆到25%时为第2点,推杆到50%时为第3点也叫中间点,推杆到75%时为第4点,推杆到最顶端位置时为第5点也叫最高点。设置时一般只调整最低点,中间点和最高点的数值,第2点的数值为1,3点数值的平均值,第4点数值为3,5点数值的平均值。
那螺距曲线有是什么呢?
直升机的大桨是有一定的角度的,就像电风扇一样。螺距在工业上是指螺纹的间距,在直升机里就是指大桨的角度。3D直升机的螺距是可以随着油门摇杆的位置变化而变化。其变化的程度就叫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的配合
油门与螺距的变化都由油门摇杆来控制,这就涉及到了配合的问题。对于新手,先调成螺距曲线+3°+5°+7°油门曲线0 25 50 75 100。也就是说油门摇杆在最低位置时是+3°油门输出是0%,推杆到中间点时是+5°油门输出是50%,推杆到最顶端位置时是+7°油门输出是100%。这样的油门与螺距可以使得直升机的升降都比较缓,很容易控制,悬停点大约在摇杆50%的位置。悬停时如果有晃动,可能是悬停点的油门与螺距配合的不好,可以降低螺距曲线或提高油门曲线来解决。但这样的油门与螺距只适合新手练习不适合飞航线。飞航线可以用螺距曲线-5°0°+9°,油门曲线0 30 60 80 100。3D的油门曲线与螺距曲线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

网友:
希望楼主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