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晃?

楼主(2012-01-03):
无旋翼头时调飞机,推油门发现主轴有轻微的晃动,排除轴承的虚位,又换了一根主轴,发现还是有同样的问题,速度上去了,这个现象就不明显了。我是新手,调机在自己摸索,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算正常的呢

网友A:
哪里出问题叻

网友B:
齿轮间隙没调好?

网友C:
 飞着没事就好,有一点虚位正常的

网友D:
不装大浆看,一般主轴没弯,排除轴承座虚伪,晃动多数是因为震动

网友E:
没双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