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计算方式是否有误?????

楼主(2012-01-03):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那么用2200毫安25C的电池 就是55安最大放电电流。在四轴中每个电调接受13.75安电流。用20安的电池绰绰有余。
想加大多轴的续航能力如果用4000毫安25c的电池 这样计算下来每个电调接受25安的电流。20安的电调就不行了 、
  请问这样计算存在问题吗?

网友:
初中物理,你该补习了

楼主:
求解啊  求解啊!!!

网友A:
也罢,闲来无事,教教你吧
现在新楼的电源设计容量几乎都在3KW以上,没见所有3KW以下的电器都爆掉吧?
电机在低转速运行的时候电流也直达极限?那除了螺旋桨消耗的电能以外都跑哪去了?
容量=C数得出的是电池的极限放电能力(最大安全持续放电电流),而实际工作的时候具体放电电流大小要看负载的大小
电调给的电流参数也一样,那是极限参数
其实只要最基本的物理概念再+上一点逻辑分析就应该得出结论的东西,以后自己多想想,别拿这样的问题出来问,越问越笨

网友:
别让围观者打激了。红字的算法对。书本是应该这样算。黑字就错了。。。比如。你家附近有个几百千万w的发电厂。。你家会着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罢,闲来无事,教教你吧
现在新楼的电源设计容量几乎都在3KW以上,没见所有3KW以下的电器都爆掉吧?
电机在低转速运行的时候电流也直达极限?那除了螺旋桨消耗的电能以外都跑哪去了?
容量=C数得出的是电池的极 ...
说得对,别什么都问

网友:
既然楼主不想思考,爽快,我也直接说,具体原理就不说了。直接说措施。
只要楼主你用4000mah 25c的电池不满油门飞,就不会烧你的20a电调。。

网友:
晕倒!满油飞也不会烧的,除非电机卡死。常识~~~~

网友:
一辆汽车
邮箱装22升汽油,油门踩到底,车不会过载。
邮箱装40升汽油,油门踩到底,车也不会过载。
就是多了18升汽油的重量。速度会慢点点,但是续航能力得到了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不是还没说明用的是什么电机嘛。。。万一他要是用的暴力的喃。20a电调配2208时,推满油的电流是18a。
如果20a电调配450的电机推满油。。。。
所以给他说不推满是保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