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得啥电池哦?? 有没有用AKE的??

楼主(2012-01-04):
有没有用AKE 5850毫安 3S1P的?? 大概能有多久的飞行时间啊,坛子里有好多大侠都说机器能飞15分钟以上
可是我就每得哪一次飞上过10分钟的  电压报警器我设置的3.6V

网友:
用的什么机架,电机,桨

网友A:
格式4000 25c 3s 大姜原厂30a电调和电机,10寸大疆桨,450机身只能飞4分钟就保护返航了,一级保护设置的11.0v,说实话很郁闷,时间根本不够

网友:
楼上的 不会吧~~这么不经飞~~~
2200   450架子 都能 坚持8分钟

网友:
A.K.E的不知道咋样 不过Turnigy才是王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格式4000 25c 3s 大姜原厂30a电调和电机,10寸大疆桨,450机身只能飞4分钟就保护返航了,一级保护设置的11.0v,说实话很郁闷,时间根本不够

请问下电池多重?电池重量存在一个最大值,大于等于这个值,悬停时间均等于零,也就是飞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电池多重?电池重量存在一个最大值,大于等于这个值,悬停时间均等于零,也就是飞不起来。
ace 4000 3s 25c 重量是48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 4000 3s 25c 重量是480克

我的 2200mAh 3S 30C,标称192g。F450(naza,动力DIY),起飞重量大约850g。如果换上你的电池,起飞重量会增加1/3。因此,其他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悬停需要的推力需要增加到原来的1.33倍。假设推力增加33%,转速也增加33%,桨下方空气流速也增加33%。那么v1=1.33v, F1=1.33F。那么新功率P1=F1xv1=1.33x1.33P=1.8P。功率增加了1.8倍, 电池容量恰好4000/2200也是1.8倍,貌似换4000mAh电池理论上不增加飞行时间。加上其他因素,飞行时间就缩短了。

网友:
我的格式2600mAH,3S,25C,NAZA DJI全套(飞控、机架、电调、电机、1045桨),报警电压11.1V,飞行时间9~12分钟。

网友:
Turnigy才是王道啊

网友:
AKE/11.1V/5850mah飞风火轮,XA电机加XA桨,好盈30A,平均18分钟以上(3.6V报警),不暴力玩

网友:
补充一句:飞控是WK-M

网友:
2200ma ace 30  NAZA 全套原装DJI 10分钟没问题  温度如果低于零下12度 8分钟米问题

网友:
5S4000mahX2,大四轴,3.7kg起飞重量温柔飞17分钟。

网友:
一,楼主可把报警电压设置为3.5V
二,检查电压报警器报警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