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薄膜飞机有办法做出翅膀很长的吗

楼主(2012-01-04):
薄膜飞机有做出滑翔机形式的吗?
翼展大概1米长吧

我目前打算用的电装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我知道我选的有点重, 但是我的发射是dsm2

2g     无刷马达
0.3g 无刷电子变速器
2g    拆ping脚的6100接收
1.5g 微型直线舵机 两个
4g    150mah 1s lipo

网友:
搜老兵新装1  有一架做的薄膜

楼主:
jingjun大大  可以给我连结吗?
我搜索了找不到

网友:
薄膜机的展弦比不能太大

网友:
楼上,请讲讲为啥啊?
是不是太重?

楼主:
我刚把6110钗了ping脚  发现只有1.3克
这样电装又更轻了

我想做的是翅膀约1米  机身约30公分的滑翔机
薄膜真的做不到吗

网友:
老兵新传做了一个碳纤维杆的薄膜EXTRA330,你去搜搜吧,应该可以的。但是机身、机翼最好有个三角形作为支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薄膜机的展弦比不能太大”有下文,可发布时又没了。现补一下。薄膜机如果以轻木为骨架,可以把展弦比做大,如1*10,但以楼主的设备,做轻木的要把全机重量控制在三十多克,轻木的就很单薄,没飞就坏了,调机过程中就要修了。如果做耐炸的泡丝或黑丝,大展弦比的扭力无法解决,扭力变型得大,不是不能飞,是性能会严重下降,尤其是翼展达到1m时,扰动气流就很厉害。我的经验是最大展弦比到1*7合适,翼弦就要14cm,空机重要20来克了,用2g元刷力量不够,除非加减速组,用高kv电机。1m泡丝机的合理方案是展弦1*8,高翼台,使用大邪拉,空机重大约25g,用7mm电机大比例减速,或用7500kv2g无刷电机1*5减速,设备重10几克到二十多克。

网友: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飞机?记得老日本做过翼展超过1米的,而且是三折的。室内飞的好好的。回头我找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