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关于3GX,求前辈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2012-01-04):
1.在装机时斜盘舵机中立点都已经设置完成了,包括油门最高,居中,最低的斜盘都已经平了,然后我开始设置3GX,3GX设置完成后为什么十字盘不水平了,而且舵机中立点都改变了?这是因为什么呢?
2.尾舵行程设置完之后,反应在遥控器上的摇杆行程小,就是摇杆没有左右打满,尾舵行程就已经达到最大了,这个要怎么设置摇杆行程最大对应尾舵行程最大呢?

看了说明书也没找到这两条是因为什么,新手自己装机调机,没有人带很悲催,希望前辈解答

网友A:
标题

1.3gx设置里有舵机中立点调整,不能用控的中立点调整。千万不能!
2.锁尾陀螺仪就这样,打尾舵会跑到底。尾舵机行程也是要在3gx设置里调整。
看来楼主对无副翼系统的原理还不甚了解,无副翼的控不能有任何微调、辅助微调,十字盘模式也要设置为机械混控(HDE,H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gx设置里有舵机中立点调整,不能用控的中立点调整。千万不能!
2.锁尾陀螺仪就这样,打尾舵会跑到底。尾舵机行程也是要在3gx设置里调整。
看来楼主对无副翼系统的原理还不甚了解,无副翼的控不能有任何微调、辅 ...

说对了一半。。。3GX控上是3S 120度的。。
V8是1S 模式 ~~所有微调 包括中立点 最大最小行程都是控上~参照软件上显示来调整
每个3轴的设置都不一样~~
MB好像也是1S模式~3轴上能设置十字盘的模式,并在3轴上设置行程

网友:
楼主我就看上你的头像了。受不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忽略了不同三轴的差异,多谢指教~
MB是3s模式,vbar忘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gx设置里有舵机中立点调整,不能用控的中立点调整。千万不能!
2.锁尾陀螺仪就这样,打尾舵会跑到底。尾舵机行程也是要在3gx设置里调整。
看来楼主对无副翼系统的原理还不甚了解,无副翼的控不能有任何微调、辅 ...

1.我说的中立点是装机时寻找的舵机中立点,然后通过调拉杆长度把螺距的最低,中点,最高情况下的十字盘调平,请教下这么做不对吗?
2.您说的是设置尾舵行程,我指的是尾舵行程在控的摇杆上反映的不是摇杆的满行程。。。这个要怎么调呢?
请再次指教~谢谢~

网友A:
额。。。不知道你如何调的中立点?把舵机插在接收机对应通道上,控的全部摇杆回中时(没有微调、辅助微调,所有曲线也未编辑过)舵机的状态就是中立点。照着这个位置上舵臂,让舵臂尽量水平(如果无法完全水平也没关系),然后就不要动舵臂和控了。舵机连接十字盘的三根连杆也要等长,用游标卡尺去量。这时候装上十字盘,十字盘应该是稍微有点不正(因为舵臂不水平)没关系。把舵机插上3gx,在3gx里面调整舵机中立点(控的所有摇杆回中)把舵臂调成水平,OK!
在插上3gx以前,先确认3gx的舵机频率设置没错,亚拓ds舵机全部要设成1520us。还要确认3gx的十字盘样式跟飞机的一样(多半是CCPM 120吧),控的十字盘样式要选机械混控。
调平十字盘只需要在螺距中点位置调好就可以了,螺距动十字盘都是平的。
至于尾舵的问题,锁定式陀螺仪包括3gx,控的尾舵通道舵量不对应尾舵机舵量,对应的是机身自旋速度,所以只要尾舵机行程设置好了,舵机跑到底不用管它,对飞行没有影响。如果你在飞的时候觉得自旋太快,就在控上把尾舵通道的舵量减一点。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最好能传个视频让大家看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知道你如何调的中立点?把舵机插在接收机对应通道上,控的全部摇杆回中时(没有微调、辅助微调,所有曲线也未编辑过)舵机的状态就是中立点。照着这个位置上舵臂,让舵臂尽量水平(如果无法完全水平也没关 ...

谢谢您的清晰解答。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现在飞机基本装完了,但是斜盘舵机有些问题,三个舵机在用遥控器打方向的时候动作迅速,正常,但当我打完方向松开摇杆,摇杆回中,舵机不回中,而是以极慢的速度一点点的回中,这是为什么呢?单独测试舵机的时候没有问题,陀螺选的是数字舵机,频率也选的是1520us,这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学习调3GX,以后再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问题解决恭喜恭喜!十字盘舵机回中很慢是无副翼的正常现象,飞起来回中就快了,大可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清晰解答。还有一个小问题,我现在飞机基本装完了,但是斜盘舵机有些问题,三个舵机在用遥控器打方向的时候动作迅速,正常,但当我打完方向松开摇杆,摇杆回中,舵机不回中,而是以极慢的速度一点点的回 ...

很正常,无副翼系统工作时斜盘舵机都是缓慢回中的。

网友D:
什么接收机?这个很重要快说,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LZ离爽飞3GX还有一段艰辛的历程
接下来还要设定3GX EXP值  循环螺距  SWASH  还有遥控里的EXP 和 DR   慢慢来吧

网友:
那些不难!3gx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接收机?这个很重要快说,我碰到过类似问题!

JR的EA101 卫星接线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JR的EA101 卫星接线法。。。
那我说的情况要排除!

网友:
使用3GX时,舵机的中立点和螺距都要在3GX为设定模式时来调的(一定要设置完所有的项之后才能退出3GX设定模式,否则参数不会被记录)。用接收调的舵机中立点没有作用,3GX一开就全跑歪了。

网友:
DR模式下调中立点

网友(2012-05-01):
回复 网友C:

原来控要3s 120我还以为好像mb一样1s学习了

网友(2013-01-31):
引用 网友B:
说对了一半。。。3GX控上是3S 120度的。。
V8是1S 模式 ~~所有微调 包括中立点 最大最小行程都是控上~ ...

对的,我MB和3GX都有的,两者是不一样的。3GX可以用中立点微调的。斜盘用120的。MB 就不是的。

网友E:
20楼说的没错,跑马灯一定要跑完才行否则不被记忆,调平了再插电就又歪了

网友:
缺乏基本概念

网友:
3GX真难调整,费劲,用了Vbar才知道什么三轴好。

初学者不要用3GX。

顺便说一下,一般尾舵机行程都过大,需要将舵机臂的安装孔往里面一点安装,否者3GX认为不够50%行程,而不予保存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