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轴承加油

楼主(2012-01-04):
两面有防尘盖轴承,以前见到师傅用煤油先清洗然后加黄油;但也有人说这个新轴承是免维护的,不用拆洗。哪个对?

网友A:
半敞开式的如果可以观察到没啥油脂那可以加那么一点,不要多加,密封式的当然想加也加不进去。全敞开式的也是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敞开式的如果可以观察到没啥油脂那可以加那么一点,不要多加,密封式的当然想加也加不进去。全敞开式的也是观察一下

忘了说了,师傅是硬撬开防尘盖加的。

网友B:
没必要。新的封闭轴承不用打开加油。
如果一定要加,也不能加多了。好多人搞得慢慢的。
这样会产生额外的搅拌热,对轴承不好。

网友:
这个是免维护的

网友:
封闭式的出厂前厂家就已经加完油了。以后根据使用情况分时间段再注油。(洗干净再加油,尤其是不是一个牌子的,当然也不是很严重,总比缺油强)我反对那种不换油一槽烂然后换新得的做法,有盖的也非终身免维护,只是把轴承工作的环境,在主要点上和外界隔离一下,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应该强制打开,刷洗换油,换好油,想不想要他坏的慢点?想的话你就得换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新的封闭轴承不用打开加油。
如果一定要加,也不能加多了。好多人搞得慢慢的。
这样会产生额外的搅拌热,对轴承不好。
封闭式的加满对,不封闭的用不着加满,加满也都给吐出来了。搅拌热可忽略不计,但有些地方的轴承不能用黄油,阻力大(气泵手持钻就不行)。黄油分好多种,贵的贱的,好的坏的,防冻不防冻的。真的假的的。还得用好油,极其细腻,运动犹如抽丝,尤其是一些进口的,贵的轴承,精华所在,精度全靠它呢,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自制的东西自己说了算,安排轴承的地方最好别怕费事,做个盖拧上,叫他在你给提供的小屋子里,不被外界干扰,为你多做几年贡献,好轴承是很贵的。

网友:
加满不是特别满,咋的也得给他个喘气的地方。

网友:
这种轴承是不需要加油的

网友:
加盖的一般都是免维护的

网友(2012-02-19):
我们公司的设备安装时 轴承全都要拆开防尘罩加润滑油,出厂的轴承里面油很少对于生产线上不停工的设备不能满足轴承的润滑需求

网友:
 我买了100G。280大元,那克鲁勃的,何解没丝质感 ?似雪糕,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