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漏油怎么解决

楼主(2012-01-04):
发动机
与排气管接口滴油,新换的金属垫片也没用 请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能用车用的气缸密封胶吗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A:
老问题了 家垫没用 买密封胶 五金有卖的 在排气管外面先涂一点 均匀的 放10分钟 再安装 最好的效果就是涂在排气外延的胶水都被挤压出来 在外面把接缝封死了 干了以后就密封了 如果安装以后发现不那么均匀 哪里的胶你感觉不那么密封 就在外面涂一点 干了以后有点难看 但是 不会漏了

网友A: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按照排期借口的地方 找一个易拉罐 剪出一样的外形 然后想办法中间掏个眼 最后是油车窗 或者拿开孔器慢慢来 开个口 用剪刀 易拉罐的金属比较软 排气拧紧了 易拉罐的铝片发生形变 可以达到较好的密封效果

网友B:
搞那种汽车汽缸用的密封胶,很好用

网友C:
我把450的包装盒剪了10来个垫片,用其来杠杠的,就是管的时间不会太长

楼主:
又学到一招 呵呵

网友D:
用免垫片密封胶吧
很好用,我的发动机全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