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求助

楼主(2012-01-04):
大家好,我的V911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飞着的时候,不动任何杆的情况,鸡头会时不时的左右摆一下,能明显的听到尾
电机
转速有变化
各位高手给诊断诊断

网友A:
尾电机电刷快挂了

网友B:
尾电机接触看看怎么样,接触好,那就是为电机挂了,换个吧!

楼主:
这么快,这鸡果然不能狠整

网友C:
我260尾电机坏了四个,直到改了7MM尾电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6MM的电机太不耐了!早改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