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ve80A电调问题。

楼主(2012-01-04):
使用300起落左右,目前动力不足,更换
电机
、从新设置、更换全新
电池
依然无实质改观,定位在电调故障上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否电调有一定使用寿命。目前动力线温度偏高啊!多谢指教!

网友A:
会不会飞机的轴承需要更换了?呵呵~~

网友B:
插头检查没。。。

楼主:
跟轴承没太大关系,插头是动力电的插头吗,检查了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C:
什么电机啊

网友B:
换新插头,重新焊一下。 如果不是电池接入阻抗有变化,或者电调的电池接线内部出现断裂,一般不会电源线发热的。

楼主:
电机就是700-45,可是链接线用在其他电动飞机上市没问题的,大家都没遇到电调老化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