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好坏如何分别

楼主(2012-01-04):
 元旦那天出门耍车,突然不动了,电调没反应     电机转子退磁了   线圈不知道好坏   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                    顺便 BS一下FGSH

网友:
转子退磁了只能换转子了
但是既然能跑到退磁说明电机性能不怎样,直接扔了吧,换个好的。这样能避免以后连电调一起烧的后患。

检查线圈的办法即测电阻,好线圈各相间的电阻较一致; 看颜色,烧了的线圈呈深色并带焦味, 换好的转子试车,发热大的线圈已坏

网友: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