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电机如何更换轴承

楼主(2012-01-04):
小塞炸机,
电机
转动声音不顺,转动不快,计划更换轴承,2212新西达KV1400电机,轴承和轴在路上,请问如何更换轴承,电机我能够打开,原先的轴承是否直接给敲下来就可以?谢谢

网友A:
要小心,敲得不好散了架那就麻烦了,有的电机轴承的内圈是很难拿出来的。

网友B:
最好是先加热一下

网友C:
楼上都说得对~~

网友D:
新西达的电机轴承好换,用钻头后边从里往外敲。

楼主:
谢谢,今天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E(2012-02-15):
不好意思了!给我发的短信刚才才看到!我给发了,请查看!

网友F:
很好换的

网友G:
找个合适轴径的轴当冲子直接敲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