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的二手小车 晒晒照片,顺便求教

楼主(2012-01-04):
之前入手了一个二手的小车,拉回家后一直没空玩,元旦期间终于摆弄了一下.由于买来的时候机子被闲置了较长时间落了不少灰,花了半天时间简单清理了一下,还上了点油.试车了一下,好像还行,第一次碰车床,车得还行啊真佩服我自己呵呵。觉得磨刀挺麻烦的,搞了大半天还是磨不来,就将就用了,断屑困难,唉....

顺便问下,我往主轴的间隙处喷了些WD-40会不会对主轴轴承有害阿?我发现那那东西喷到漆上都能把漆给洗掉啊,会不会有腐蚀性?

加工范围:280*750
主轴:MT4
尾座:MT2
通孔:26mm
其他不详,望补充

话不多说,上图

为什么我用论坛的附件上图老是红叉叉?大小我也调整到100k以内了啊,望高人指点。
机子花了3000大洋,还有一个砂轮机,随机配件都在,还有两条备用的黄色皮带,至于中心架、跟刀架、四爪之类的选配件都没有。自己觉得还行吧,就是有些地方因为没保养有点薄锈,喷了WD-40基本搞定,搬运时候没经验还磕掉了不少漆。

这个是什么牌子,资料找不到,不知国内哪家做的?有木有人知道,我好买配件。

走刀变速度箱,主轴变速要靠皮带,有点麻烦。

导轨

这个像挂轮表的东西,看不大懂。

传动机构,感觉那个电机上的塔轮是个摆设来着。

拿了根水管用我磨的烂车刀试车了一下,看上去还行,挺有成就感,娃哈哈哈。

网友:
出吗?啥价

网友:
哈哈7哥人家刚买你就问人家出不出。。

网友:
其它不认识,但看到主动齿轮传动。可以到2000转,真是不错啊

平时不加工,太硬的工件,确实需要较高的转数。诚然在,现代工业机是的眼里2000没什么意义。

反正我们也不是职业车工。于是这就是好机子

网友:
你先查查这个成分是什么啾知道了
假如不是酸一类的,应该不会

网友:
 3001大洋就出 不愧就是了

网友:
7哥是說:處嗎?啥價!

网友A:
你先车个件出来看看精度,看看丝杠什么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车个件出来看看精度,看看丝杠什么有没问题。

对车的水管表面打表,跳动有跳动1-2丝,不过不知道测得方法对不对,我是在主轴转动的情况下把表座放在托板上移到管子表面测的。没有其他的测量工具,等买的量具回来再认真测测。
还有就是托板的手轮感觉回差都挺大的,有4,5格刻度,不知是不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之前没怎么接触机械没概念,知识都是论坛潜水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等我解毒了我就出!希望这条路不会太远。确实烧钱,买玩床、还有买配件、买材料、现在觉得还需要个铣床,天啊真烧钱

网友:
WD40没有问题的,可以用。。。。。。放心用

网友:
车床高烧中...

网友:
电机上的塔轮可直接对主轴塔轮的

网友:
手轮肯定有回差的,这个自己是否可以消回差啊

网友C:
这个跟210好像呀   呵呵   看这个紧张轮轮位置也太水了吧     应该是紧张轮 压皮带    这样往外扩 会影响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210好像呀   呵呵   看这个紧张轮轮位置也太水了吧     应该是紧张轮 压皮带    这样往外扩 会影响传动912703

啊,这样啊。拿回来我就一直以为是这样的呢,哈哈多谢指导

网友:
上张图  参考一下 吧    有床了 以后够你折腾的 呵呵

网友:
13楼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