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距油门曲线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2-01-04):
之前我这两条曲线的配合是用油门做比较的,就是让油门在中点时为一个值,改螺距使飞机悬停,所以也没去量螺距,两天前想起亚托说明书说最佳电是6度,油门为60.所以我就量了中点为6度,试飞,但是油门我改到35了,还不够低,此时飞机声音都几乎没了。我看大家好像都用60油门去飞,那螺距是几啊?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8ffff75-368a-11e1-aab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394dd835-368a-11e1-a6e0-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怎么现在发图这么难

网友:
帮顶,网上看见很多旋停曲线,想问下新手旋停曲线设多少

网友:
标题

帮顶,网上看见很多旋停曲线,想问下新手旋停曲线设多少

楼主:
是不是没看懂我说啥啊 如果我按60油门,6度螺距的话,那是高速上升的状态,不是悬停啊,中午去用了50油门翻,动力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电机齿轮用的多少T的?

楼主:
动力啊,3s,3800kv,好像是11t的,动力就算不一样,也不能差那么远吧,

网友:
不能光看曲线,应该根据螺距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非3d模式,悬停螺距要用几度呢?6度?如果用6度的话,我的机只要30多油门就行了

网友:
悬停6度是正确的,油门要看情况
你的6度+30油门就能悬停,估计电池电压过高或者马达齿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3s电池,电机3800kv,11t齿,就fy套机里的东西

楼主:
对了,在这种状态下能飞快8分钟,还有3.7+的电

网友:
直机用的电机和齿轮没问题,油门中点设60也没问题,检查测试螺距的方法是否正确,以及模式的位置是否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螺距用螺距尺量的,如果按着亚托的数据,60油门配合6度螺距。那我这用30几油门,悬停螺距得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