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3GX 熄火降落 的问题

楼主(2012-01-04):
小弟练了近4年的直升机 对于熄火降落 早已轻车熟路!但 只能针对有副翼!3GX是逢落必炸!每次都是 脚架接触地面后 机体会自己侧翻!!还有就是:在悬停模式下降落后,在大奖未停完 再次慢推油使飞机再次起飞时,也会侧翻!!!让我相当的郁闷!在此 请教各路高手 指点哈迷津!!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没使过,那问题是不是因为3gx带修正??

网友A:
无副翼的起降和有副翼确实不同,无副翼的起降尽量干脆一些,如熄火降落自动修正过大,升降、副翼感度可适当再减小一点试试,俺的700DFC测试视频中最后就是熄火降落的

网友:
3Gx转数不够是不行的

网友:
标题

个人认为无副翼如果熄火的话基本没有修正了,这可能是第二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自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的起降和有副翼确实不同,无副翼的起降尽量干脆一些,如熄火降落自动修正过大,升降、副翼感度可适当再减小一点试试,俺的700DFC测试视频中最后就是熄火降落的
现在我用的是500的机子 和550一样 都炸!!等600N上完3GX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