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 重新布线 外加V2垫片亮骚

楼主(2012-01-04):
刚入魔不久,模拟器四面悬停会了一面就迫不及待的上了真机了  。
经过漫长而曲折的装机,折腾了近大半个月才搞成下面这摸样。调机期间换了很多零件也小炸了几回,都是山寨货赐的福

       最近参考了一下论坛装机布线的帖子,我把线重新布了一下顺便升级一
些组件、加装上V2侧板螺丝垫片。骚感油然而生

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导一下:1线尽量布在里面;2电调、马达线远离
收与陀螺仪;3天线暂时不知道怎么布;4其他......

天7的接收放那个位置很是纠结了一番,但不管放哪里都显得憋足,如果去掉设备板加长底板就引刃而解了。

忘了装头罩固定柱了呵呵,只有裸飞落......
再上几个侧板垫片特写,感觉还不错

炸断的脚架,垃圾旋翼头。

走了很多弯路真是浪费,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什么图片都看不见

网友:
那接收機在LZ手上可真可憐。。。

网友:
布线挺整齐

网友:
LZ的配置全都看到了:山寨V3空机旋翼头,后来换了飞越旋翼头,好盈40A,浩马特2835,天7,恒吉933,N590,+KDS900锁尾套装。
LZ还有很多弯路要走的,入魔不是一帆风顺,走的弯路多了就成老手了。
还有,飞越旋翼头并不比V3好多少,关键还是在于装机、调机,摸索经验。

网友:
还有,个人觉得电调侧绑不怎么好看,不如绑在底板下面。接收机上面那一片塑料设备安放座可以拆掉

网友A:
布线不错,不过尽量走内线比较好,炸鸡会比较安全

网友:
 LS的450布线真不错,另外垫片哪买的?冰人那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线不错,不过尽量走内线比较好,炸鸡会比较安全

不要拿你的PRO和人家的SPORT比,你也布不好SPORT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