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mcpx合适吗?可以学到一些操作技巧吗?这款飞机特性是什么?

楼主(2012-01-04):
新手玩mcpx合适吗?可以学到一些操作技巧吗?这款飞机特性是什么?

这款飞机可以改装吗?买哪种型号好?

主要是想知道mcpx可以学到一些技巧吗?可以以后慢慢改装升级吗?
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嘛?

网友A:
新手就直接上200 250 或者450 上什么mcpx 那玩意就是骗钱的 完全对飞直升机没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直接上200 250 或者450 上什么mcpx 那玩意就是骗钱的 完全对飞直升机没帮助

除了对尾
我另外三个面都是MCPX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直接上200 250 或者450 上什么mcpx 那玩意就是骗钱的 完全对飞直升机没帮助

mcpx的结构和操纵手法与250、450相差不大,450能做出的基础3D动作,mcpx都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直接上200 250 或者450 上什么mcpx 那玩意就是骗钱的 完全对飞直升机没帮助

正飞四面及倒飞两面是mcpx练出来的飘过…

楼主:
新手上450什么版本好呢?对于新手来说会不会难操作?
mcpx的主要特性是什么?

网友B:
悬停,倒飞,航线都能练,只有自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倒飞,航线都能练,只有自旋不行

mcpx买什么价位,买哪种型号适合呢?

网友:
纯新手还是先上两百块的911吧,mcpx用来入门实在是烧钱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手玩mcpx合适吗?可以学到一些操作技巧吗?这款飞机特性是什么?

可以飞多高?这款飞机可以改装吗?买哪种型号好?
能问出能飞多高这个问题的,我劝你别买MCPX。。。那飞机20米开外估计和苍蝇差不多大了。。 想飞高的去搞固定翼。。。直升机不适合飞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问出能飞多高这个问题的,我劝你别买MCPX。。。那飞机20米开外估计和苍蝇差不多大了。。 想飞高的去搞固定翼。。。直升机不适合飞太高。。

其实10几米就可以了!主要是想知道mcpx可以学到一些技巧吗?可以以后慢慢改装升级吗?

网友:
建議買竹蜻蜓

网友:
新手建议上个260a,练个2个月再入mcpx,我就走了很多弯路,熟悉后mcpx确实不错。

网友:
個人建議先買v911吧~不到200元,等你覺得玩的無聊了,還想要更進一步就可以考慮mcpx或250450之類的,我就是先買了雙漿的f27,兩週後換v911一週後換mcpx

网友:
估计控制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直接上200 250 或者450 上什么mcpx 那玩意就是骗钱的 完全对飞直升机没帮助

mcp 带我上魔道的飘过....

网友:
新手入MCPX有点悬吧

网友:
先买个F27试试

网友:
看出LZ的意思了,想必是看上了mcpx,不差钱就买吧!

网友:
mcpx练出正飞四面、正飞航线、倒飞左右两面的飘过。
争取练习室内翻,外面挺冷的

网友:
个人认为直接买个450吧,这个小机机的炸机成本,似乎不比450差哦

网友:
纯新手 入的 MCPX ··一个字 稳!!!!!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入911之类的小四通吧。。直升机飞十几米高。那要多大的空间啊。。

网友:
在论坛问新手入神马机, 很难有结果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

最好有人亲身带, 或在你住的地方的君组。

网友D:
那么多人用mcpx练四面啊?那模拟器干嘛用的? 现在真是牛人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人用mcpx练四面啊?那模拟器干嘛用的? 现在真是牛人倍出啊

模拟器还是要练,然后上mcpx。
mcpx比上来就飞450或者大机心理压力小得多,也安全许多,并且摔机成本基本为零。

网友:
 不玩算了
MCPX特色就是耐炸,还是无副翼

网友E:
老实跟你说,新手玩MCPX基本上什么都学不到!!MCPX只是有米之人玩大鸡玩腻了换个口味玩小鸡来着,就跟经常逛高档酒店嫖高级妓女一样,嫖腻了偶尔玩玩路边店

网友:
 玩了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老实跟你说,新手玩MCPX基本上什么都学不到!!MCPX只是有米之人玩大鸡玩腻了换个口味玩小鸡来着,就跟经常逛高档酒店嫖高级妓女一样,嫖腻了偶尔玩玩路边店

没玩过的都这么说  ...

网友:
这里吵的很热闹,呵呵

网友:
mcpx不是设计给新人入门的。
新手还是先练模拟器,然后上450。等你变成高手了再玩mcpx,那个是给高手休闲室内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玩过的都这么说  ...

哈哈,我恰好是玩过的,不过一个星期不到就连同DSX7出掉了

网友:
我出了mcpx又入mcpx 练4面航线 倒飞 出勤率高啊 每天能飞n多电池 升级完之后除了桨和尾电机 也基本没成本

网友:
我对头和倒飞对尾,都是MCPX练出来的...

网友:
买了MCPX,目前什么都不会

网友:
我也是新手,正在用 mcpx 练习悬停,之前模拟器上飞了10个小时,没有直观感受,感觉还是真机练习的快。现在每天能在家 10个起落。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