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机的讨论,不知道大家的见解

楼主(2012-01-04):
看了非非非非的帖子,感觉三相异步电机和伺服差距也太大了。
浏览这里也时间不短了,属于瞎想派,异步电机的原理我明白,看网上大家发的帖子上电主轴的结构,和异步电机差异很小。
就是从比例上来说电主轴长不少。当然材料精度差异很大了。可是伺服就不太明白了。
穷人用不起伺服,又要驱动又要编码器的。晕。还是异步电机实惠些。
我想异步电机功率密度小和材料关系很大。要是搞个铝壳的估计重量会下来不少吧。
还有就是鼠笼结构的转子是铝的,而电主轴是铜的。这个也降低功率吧。
传说加变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加大功率。
以前有人卖给单晶体铜漆包线,是不是线圈的铜线用了也可以加大功率呢。镀银的漆包线是不是更好呢。
有没有想过自己改造电机呢。现在外协加工缠电机修电机的店很多吧。
当然动平衡是个难题啊。

网友:
你说是航模上的无刷电机吗?现在国产的已很便宜啊,小功率(10-100W)的50元即可

楼主:
我说的是异步电机,车铣上的动力

网友:
雕刻机的主轴速度一般较高。用异步电机做主轴,要加增速机构吧; 否则要用变频器的。因为异步电机的速度只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

网友:
假如上面可以吃得消就上异步电机,实惠

楼主:
⊙﹏⊙b汗
我看大家改造鸡鸡,动力部分都不是很满意,主要是异步电机太重,功率小。直流电机貌似有不是人烧了吧。
我是说借鉴电主轴的结构改造异步电机。不是当电主轴用。

楼主:
鼠笼是铝的换成铜的或镀银估计效果明显。估计这个难度和花费比较大吧

网友:
lz,镀银的异步电动机鼠笼还是第一次听说,铸铝的倒是很多见
再说变频器也不是说是增加功率呀,好像,变频调速器这个词倒是有所耳闻
n=60(1-s)f/P,其中n为转速,S为转差率,f为电源频率,P为极对数,好像是这么一个公式的,忘了

楼主:
鼠笼见过的都是铝的,究其原因上说是便于加工。便于把风扇一起加工出来。要是铜的那内阻小,产生的电流就大吧,产生的磁力也就大吧。看见电主轴都是铜的。
变频器据说可以改变输出的某些设置,有懂得出来说说。

网友:
貌似楼主没见过鼠笼是铜条的异步电机

楼主:
10楼,没有见过。铝的是标准配置,和转子一起压铸出来。
修电机的店我也去过几个,貌似也没有见过,和他们聊天,也没有见过铜的。

网友:
铜的一般都是用通条嵌进去的,工艺比较麻烦些。铝的批量生产简单

网友:
翻拍自一本老书

网友:
哥们估计没注意到1000多转的异步电机跟2000多转的异步电机的差别,两个一样重量,转速高的功率大近2倍

楼主:
回14楼,是级数的差别,2机4级6级。但是转速低的扭矩大。
貌似没有你说的差别那么大。

楼主:
回13楼,我看过类似的书。但是还是没有见过铜的。
以前有过大型电机怀疑就是铜的(应该就是)。但是不可能去拆吧。O(∩_∩)O哈!

网友:
书本上一般介绍大电机的鼠笼用铜条,实际很老的小功率电机有不少用铜的
只是说明用铜解决不了问题,镀银的等楼主试验

网友:
楼上的兄弟怎么回事,快2年的怎么还是列兵呀,难道你被打回了原形

楼主:
顶起来,看看大家还有啥高见

网友:
矽钢片的规格不一样吧,普通三相电机上不了高转速。

网友:
主要原因是励磁方式不一样

旋转电机中产生磁场的方式。现代电机大都以电磁感应为基础,在电机中都需要有磁场。这个磁场可以由永久磁铁产生,也可以利用电磁铁在线圈中通电流来产生。电机中专门为产生磁场而设置的线圈组称为励磁绕组。过去由于受永磁材料性能的限制,利用永久磁铁建立的磁场比较弱,它主要用于小容量电机。但是随着新型永磁材料的出现,特别是高磁能积的稀土材料如稀土钴、钕铁硼的出现,容量达百千瓦级的永磁电机已逐步涌现
各国竞相研制高磁能积的稀土材料 最先进是是日本 所以日本的伺服电机功率密度很大,日本还购买中 国的矿石回去提炼目前最高级的稀土材料 因为中 国人自己提炼不了,……   中 国貌似也有了第二代稀土材料所以电动车越做越强悍

我倒手过一个德国原装西门子的15kw伺服  重量也就是几十斤而已,而且是十多年前的产品,中 国的科技至少落后西方列强20到50年!

楼主: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以电磁感应为基础的,一般最高2800转。常见的1200---1400转左右。
电主轴也类似,但是要专门的驱动。感觉就是变频器。
(内转子)无刷的看定子的线圈结构和三相异步电机结构类似,也要电调才可以用。
估计这个和转子上磁铁有很大的关系。
伺服的就不懂了,估计就是加上闭环控制的编码器来控制转速和位置角度。个人感觉。
看帖子说直流交流的伺服都是交流的,只是供电电源不同罢了,这个真不懂。

网友:
镀银线用在电机上效果不大,镀银线主要用在高频上,由于高频的集肤效应会使效率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4楼,是级数的差别,2机4级6级。但是转速低的扭矩大。
貌似没有你说的差别那么大。
相同功率当然转速低的扭矩大,但体积也大近两倍,我隔壁就是修电机的

楼主:
25楼,你问问你的隔壁,要是把转子鼠笼换成铜的电机会不会增大功率或扭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5楼,你问问你的隔壁,要是把转子鼠笼换成铜的电机会不会增大功率或扭矩啊
他们没咱们这么无聊, ,他们只关心修一个赚多少钱,修好别短时间都烧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