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的CNC问题

楼主(2012-01-04):
请问如MACH3等软件从计算机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比如控制X轴Y轴是驱动步进
电机
步数的脉冲,还是数字信号的步进值等.
MACH3等软件对G代码又是如何处理的?是分析后变换成如上面的参数,还是转发给数控机床的控制电脑?

网友A:
这些问题范围太广,很难用简短的话说清楚。尝试一下,
Mach 3 负责将G代码转换成如下几种电信号:
1. 脉冲: 走多少步, 同时脉冲的频率决定步进电机速度。
2. 方向: 朝那个方向走。
3. 使能: 让不让步进电机走。
至于Mach 3如何处理G代码, 我也想知道 ,因为我也可以写这些软件了
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机联网控制及其上下位机之间的通信,可能已经超出DIY范围了,除非你有很多CNC设备要联网。

楼主:
首先我是外行啊,推测MACH3输出的是不仅脉冲信号,至于传输G代码则MACH3多此一举,各种CAM软件直接就能实现,刚想明白的。没有设备只能瞎想。
所以,呢问题的重点在计算机输出的是什么驱动脉冲还是步进值等,至于正反转也可以考虑。“3. 使能: 让不让步进电机走。”这个我看不必要,因为不输出就不走。

楼主:
还有就是维宏卡起什么作用?它的CNC软件如何控制这东西?为啥有人说MACH3控制不了这东西?

网友B:
专家不少啊

楼主:
林大夫能不能给点意见?谁让俺弄不来数控呢.给定经验之谈

楼主:
林大夫等不在线啊!

网友C:
楼主不如说说想干什么大工程。
我们都只会用商品化的板子+MACH3控制机器,接好即转。。。。。实在惭愧。。。

楼主:
安了个mach3老是要密码锁

网友D:
MACH3 维宏卡都是G代码翻译器,一个软翻,一个硬翻,软翻功能强大但在多线程系统中稳定性不好,硬翻稳定性好但功能多的超贵

楼主:
我想我的问题提的不够好,应该说是数控设备的控制器接收什么样的信号比较好?呵呵有知道的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