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911脚架怎么拆啊

楼主(2012-01-04):
911的脚架跟机身接口处都是上胶的 昨天炸了 想换 又拿不下来 哪位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没有什么的好办法,只能先剪掉,再用刀子割平,拿小钻头再钻,清除多余的残留物。。。。。。

网友B:
对,没有什么的好办法,只能先剪掉,拿小钻头再钻,然后把剪下的再粘回去,然后再改装一下,再装回去```

网友C:
脚架能用就对付用吧,没必要非得换,
要想换就得暴力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