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有没有必要在齿轮,轴承上打点机油啊

楼主(2012-01-04):
我觉得打点机油是不是磨损更小点呢?但是就怕机油粘了灰也不好啊。纠结

网友A:
打把,不要打的太多,每次飞好了回家搽干净

网友B:
标题
不要加油的。加了油会粘灰,阻力更大。轴承除了推力轴承和单向轴承要加油外其它都不用加油的,其它的轴承有盖,里面就有专用的轴承油,你也加不进去。

网友C:
藤椅正确

网友D:
齿轮我加点凡士林,声音小很多的,反正玩完一次基本甩干了,没事

网友E:
灰尘粘到油上会加大磨损~

网友F:
可以加润滑硅脂,光驱、打印机用的那种 对塑料、橡胶无伤害

网友G:
可以加,用针管之类的加到防尘盖里面去.要加专用的轴承油.别的油加了没用~

楼主:
轴承油?汽车机油不行?

网友H:
 上牛油更合适

网友I:
可以在大齿盘上点润滑脂。

网友J:
齿轮没必要…塑料齿轮自带润滑性…加了润滑油时间长了粘灰加剧磨损……轴承必须加润滑油

网友K:
除了单向和推力外,主轴尾轴滑动摩擦的地方我也加润滑脂,感觉很有用

网友:
我只在单向轴承.主轴尾轴放了油其他的都没放过

网友L:
16楼说的正确,齿轮一般都是聚甲醛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自润性,上油应该是多此一举。

网友M:
尼龙等这一类合成材料本来就耐磨没必要加油,主轴,尾轴,买只6b的铅笔均匀涂抹,效果比加油好。有防尘盖的轴承没必要加油

网友N:
塑料自润滑,当心加上油吸附尘土,磨损加剧还特别脏!

网友O:
顶 *^o^* 菜鸟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