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MD的1220翼展的塞斯纳用1300的电池2212KV1000的电机可以飞多久?ZTW30电调

楼主(2012-01-04):
如题

网友:
飞法舒展的话,10分钟问题不大的。

网友:
飞高到50~100米,1/3油平飞-只飞航线应能飞15分钟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 案

网友:
楼上说 全油门8分钟?   用1300的电池怎么可是啊

网友:
全油门6分钟

网友:
正常8分

网友:
你们楼上的几位,电池这么耐用?

楼主:
嘿嘿 够了够了  谢谢

网友:
我的格式最多也就5~6分钟,你们用飘啊!

楼主:
那么同志们 1300  20C的电池飞的时候可以多长时间  就是控制在电池不过放  不损伤电池的时间?

网友:
我的2200 30C 3S,航线飞7分钟,下来后,电池温温的,电压在3.75样子,就不飞了

网友:
飞这么久不累么?

网友:
2200  40+%油门  15分钟以上  飞久了就腻了  难道不做一点动作  那还不如搞滑翔机哦

网友:
我以前的入门机,全球飞那款EPS的画眉鸟水机,全重700克左右。用AX 2312N kV1100铃铛电机,原配8.5*6三叶桨,虚标的3S 1500mAH垃圾电池,慢飞15分钟下来电池3.7V……

网友:
标题

如果飞机调得好,操控得当,又能遇上当年我遇到那次上升气流,你可以稳飞一个小时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电调是多少A 什么牌子的 用30C的不危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是多少A 什么牌子的 用30C的不危险吧?

你家电视也就150W功率,算起来电流连1A都不到,门口用20A的保险丝不会把电视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