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级别的迷你小铣床如果用不锈钢选择什么型号?

楼主(2012-01-04):
最近一直在想用铝合金或者不锈钢做…总没有找到突破!求教了…

网友:
说一下你的加工设备

设备不对应,就是在开玩笑罢了

网友:
加工能力(不论外加工与否)是重要的决定因素。304之类不锈钢需要特殊刀具才行吧。

楼主:
不是加工设备。是用不锈钢做铣床!

网友:
不锈钢浪费资源!!!!!图什么呢,好看?

网友:
2205 不锈钢,带磁性。它具有高强度、良好的冲击韧性以及良好的整体和局部的抗应力腐蚀能力。2205双相不锈钢的屈服强度是奥氏体不锈钢的两倍,这一特性使设计者在设计产品时减轻重量有很大好处,我们小铣可以做的只有正常铣床的一半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加工设备。是用不锈钢做铣床!

难不成你用大力金钢指,直接压一个出来??

楼主:
都是外加工的!自己没设备…

网友:
那就用最硬的,硬材料没什么坏处

软了不耐用

网友:
只要是不锈钢都行。。。你看人PVC也用来做机器了。
楼主想法很好。不锈钢床漂亮又耐用。
要不你把轨道也换成不锈钢,丝杆也是。。电机也不锈钢。。。。五毒不侵。
PS:楼主是米人。鉴定完毕。

网友:
那造价估计搞了

楼主:
哈哈…就是看它漂亮!才这么想的…

网友:
我现在就有这个想法。我已经搞了两个不锈钢的丝杆。THK的2004的C1精密度。双螺母的

楼主:
同道中人啊!可惜我是迷你的…

网友:
做微型的本来就是开玩笑,除了看着玩有嘛用?还是发展中 国家,这不浪费社 会资源嘛

网友A:
A3钢是6.5元左右一KG    304好像是23左右一KG

不过SUS拉丝后机械将显得不是一般的高档~

网友:
铸铁就够了     用钢  怕是要达到精度给不起加工费

网友:
不锈钢不牛逼,用DAM,用瑞典粉末花纹钢啊,用WTOOZ啊,论克算的,比白银贵。酸洗出来多漂亮。用不锈钢我们看不起你哦。

网友:
大马革做刀的,不是做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3钢是6.5元左右一KG    304好像是23左右一KG

不过SUS拉丝后机械将显得不是一般的高档~

买过304 直径45MM长1米的的实心圆棒,好像不到100元,记得算下来7.5/公斤左右。

网友:
不锈钢也不是做床腿子和底座的:loveliness:

网友:
DIY 用不锈钢材料, 还要靠外加工,
用的钱,足够买现成的机器十台,
楼主真有米.

网友:
我也想过,后来坛子里说不锈钢较粘不宜打孔套扣。软,易变型。放弃了

网友:
哈哈,估计你弄出来是你买成品的2倍了

楼主:
看样子就只能选择T6061了…

网友:
用硬质合金直接线切割一个,更耐用

精度不用太高

2个UM 就行了

低调又有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