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发动机和涡轴发动机那个好?

楼主(2012-01-04):
上网查了下资料,发现汽缸
发动机
普遍比涡轴动力强而且省油,涡轴还要使用航空油,而且涡轴还贵。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涡轴的优势就是声音和真的直升机是一样的,比较帅气,汽缸声音像小摩托车略差一点,涡轴发动机至少要两三万,同样功率的汽缸就便宜多了,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下涡轴发动机到底有什么优势?

网友A:
你都解释完了,让别人还解释什么啊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花了那么多钱买了涡轴引擎不会就买了个好听的声音吧,

网友B:
对啊就是买那个声音啊

网友C:
涡轴,涡喷就买那个像真,声音!

楼主:
 我还以为它有什么秘密的优势呢,看来还是汽油汽缸机比较靠谱,油也好弄

网友D:
涡轴发动机的震动先天要比传统的活塞发动机小。对于直升机来说,尤其如果要是航拍的飞机,震动可是致命的。这就是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大航拍机也开始采用电动了!

楼主:
震动的确是个因素,但是好一点的发动机配合云台阻尼减震一样可以获得很稳的拍摄效果,电机当然更稳一点,而且我觉得电的最大优势有两点,一是安静和平稳,第二就是不需要频繁的保养,无刷电机的可以在不维护的情况下使用接近1万小时,汽油机50小时左右就应该要维护一次了。
另外7楼的你能像8楼一样说点有营养的东西吗? 我估计你除了发表2B般的回复没有其它能耐。模型引擎和大型商业或者军用引擎能比吗? 你以为他们的区别只是大小吗?我不知道你多少岁,但是我觉得你的智商不会超过6岁。

网友E:
我玩航模时间短,个人认为相比活塞涡轴的确效率低,对维护要求很高,因为精度的缘故价格也很骇人.不过它相对活塞的优点就很重要了,第一就是震动相对很小,力矩输出稳定,可以获得让活塞爆缸无数次的转速,在制作大型直升机时,体积重量相对活塞都有优势.说的不对请口下留情.

网友F:
其实相反的,涡轮轴的效率比活塞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