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和亚托100和九鹰260A哪个适合纯新手?

楼主(2012-01-04):
伟力911和亚托100和九鹰260A哪个适合纯新手?

网友:
没米就选最便宜的,自己有爱疯就选最贵的

网友:
2架911换着飞

网友:
果断选杂交机!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我酷爱模拟飞行,进场费fsx等游戏,对直升机飞行有所了解,从小也对机械很感兴趣,接触过航模,有那么一丁点基础。
决定入魔正巧赶上911开售,就入了一个,经过自己调整(换金属十字盘、旋翼头、调桨等等)目前飞机状态还不错,我准备周末上个帖子记录一下成长经历,哈哈

感觉911挺适合新手的,关键是耐炸,怎么摔都不坏,这点很实在,不然几次一摔新手就扛不住了,初期降低维修、练习成本对于新手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缺点就是911操作有些过于灵敏,但按照陈伯的帖子,将舵机连杆调到内孔,再不行十字盘换短球头,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还有就是精度有些差,不过如果自己好好调整,多花点心思,有点基本的动手能力基本也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楼上换了金属十字盘旋翼头效果怎么样 发个试飞视频上来参考一下:loveliness:

网友A:
标题

视频就算了 没设备 也太麻烦
十字盘的话做工还能接受 感觉有了鱼眼轴承 的确稳了一些 原装的十字盘虚位大了点 当然 不是实质性的改变 也可能有心理因素

旋翼头作用比较明显 原装塑料的精度不高 旋停时能看出旋翼头有晃动 且炸多了高低桨愈发明显
换了金属的以后 我在它和主轴连接出抹了些704硅胶再上的螺丝 连接很紧密 目前旋停时再看 基本无晃动 高低桨几乎看不出 不过和911配总有些公差 需要自己动手弥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就算了 没设备 也太麻烦
十字盘的话做工还能接受 感觉有了鱼眼轴承 的确稳了一些 原装的十字盘虚位大了点 当然 不是实质性的改变 也可能有心理因素

旋翼头作用比较明显 原装塑料的精度不高 旋停时能看出旋翼 ...

请教一下金属三件套是九鸟260原厂那组咩?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我酷爱模拟飞行,进场费fsx等游戏,对直升机飞行有所了解,从小也对机械很感兴趣,接触过航模,有那么一丁点基础。
决定入魔正巧赶上911开售,就入了一个,经过自己调整(换金属十字盘、旋翼头、 ...
你好,请问911拿到手后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我是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的经历,我酷爱模拟飞行,进场费fsx等游戏,对直升机飞行有所了解,从小也对机械很感兴趣,接触过航模,有那么一丁点基础。
决定入魔正巧赶上911开售,就入了一个,经过自己调整(换金属十字盘、旋翼头、 ...

请问那里有911的金属升级件?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里有911的金属升级件?方便给个链接吗?

铜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金属三件套是九鸟260原厂那组咩?多谢~

是的 tb上买的 九鹰260 金属三件套 但旋翼头需稍作改动 基本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911拿到手后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我是纯新手!

到手后不要急着飞 电池充上电 仔细看看说明书 检查下各部件
我是直接将舵机连杆移到内侧孔 不然家里小 有些不好控制
然后装上电池 对频 检查下控 舵机 电机等是否正常
然后调一下平衡杆虚位 有条件的话用泡沫块给脚架做个缓冲垫
飞起来以后看看往哪边偏 调下控的微调 不行调连杆长短 说明书上有
其他的话可以翻翻其他关于911的帖子 闪猫和陈伯都有详尽的图文说明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里有911的金属升级件?方便给个链接吗?

tb搜索: 260 金属

网友:
 最便宜的

网友:
我入魔的时候还没有911,就是先模拟器3个月,然后上亚拓450,现在用911在家飞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手后不要急着飞 电池充上电 仔细看看说明书 检查下各部件
我是直接将舵机连杆移到内侧孔 不然家里小 有些不好控制
然后装上电池 对频 检查下控 舵机 电机等是否正常
然后调一下平衡杆虚位 有条件的话用泡沫 ...

恩!谢谢!这个飞机会难飞吗?我是超级新手,都不懂的!需要从哪里练起?玩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玩mcpx?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这个飞机会难飞吗?我是超级新手,都不懂的!需要从哪里练起?玩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玩mcpx?

不难飞 调好了还是不错的 mcpx我也没飞过 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