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床滑枕改车床的可行性探讨

楼主(2012-01-04):
自己已经有车铣了,但嫌车太小了,大的车又买不起,手还痒痒,所以一直有改个大车的想法.
所有配件自己加工当然是不现实的,也不经济,今天在钢铁市场上看到一报废的牛头刨床,那滑枕是燕尾的,有1.5米左右长,好东西呀,我想给买回来,做床身,不知道可行吗?望高人指点,稍后上构思图.

楼主:
只取其滑枕和配合的两压条(可以概括为活动的母燕尾),将两压条各切断为两节,两只用于大拖板,两只做中拖板的母燕尾,这样只要将四根压条上在一平的铁板的两面上,校正好垂直度,再配个中拖板的公燕尾,,再利用上刀架的端面装上主轴箱,
一台车床就这样诞生了,好强壮,也许基本可以藐视工业的C6140.
哈哈.....

网友A:
有刨床的人飘过。尽管我的刨床比较小。

网友B:
仅有导轨有什么用,离车床还差的远呢,还是买台成品吧。

楼主:
我有时候需要加工大的盘状零件和长的杆件,买成品的价格吓人呀!

网友C:
自己没加工条件的,只能省个安装调试费,就怕基本加工费下不来

楼主:
我哗啦过,只有这个东西能废铁价搞过来,再去买个大的手板车的床头,其他自己的设备都能搞起来.

网友D:
刨床本来就是精度不高的东西,都用那么久了没精度的了,滑枕由于经常的伸出一部分导致重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导轨中段往牛头200MM长的导轨是最受力的,磨损最严重,而且那种燕尾导轨不适合做车床,我这废旧站常有报废车床,如果是要做车床的话,那床身比你说的牛头刨床导轨强百倍,劝楼主别买那个刨床滑枕。

楼主:
我在当地也看到过小车床,回转直径在320左右,是人家加工店废弃的东西,要我2元/斤,合计可能2000上下,但我嫌弃回转直径不够,另外那主轴箱非常短,估计刚性也好不了,通孔也只有40MM,正好在旧机床市场看到有通孔80MM的仪表车.所以才有了这个想法.

楼主:
这个滑枕的最大好处是够长,够壮.有了这个东西,基本床身就够了,不需要再去搞什么基准,这个就是基准.另外燕尾结构适合铣作业.是普通车床轨道无法比的.

网友E:
铸铁板+线轨自己做数控车吧,要啥样来啥样,最适合工业生产用

网友F:
线轨,太奢侈了!1.3米的铸铁板,那也不是白菜.合理组合才是正道.缺米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