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段雕刻模型2

楼主(2012-01-04):
上次画的有点缺 陷,修改

网友A:
四个角用四个磁力表座,想在哪刻就在哪刻。

网友B:
不懂,帮顶
2楼的头像诱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2楼的头像诱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个角用四个磁力表座,想在哪刻就在哪刻。
想在木头铝板铜板上刻,就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引诱别人犯罪

网友:
有代加工吗?

正好需要切割些玻纤板。有的话PM

网友:
有个步进电机没必要,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E:
蛋疼,大点工件就放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在木头铝板铜板上刻,就不行吧

用50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蛋疼,大点工件就放不进去了.

人家是要放在工件上面雕的

网友F:
有类似的已经批量生产在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类似的已经批量生产在卖了

有点类似盖章机了

网友G:
我看懂了,如果想在墙上刻个空调孔的话,可以将本机固定在墙上雕刻。四角用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懂了,如果想在墙上刻个空调孔的话,可以将本机固定在墙上雕刻。四角用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