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已经负值最高,但飞机还是向前,是十字盘的问题吗 ...
升降舵已经负值最高,但飞机还是向前,是十字盘的问题吗?

楼主(2012-01-04):
升降舵已经-40了,但是如果不微打向后的舵,飞机还是会慢慢的向前,是十字盘的问题吗?如何调整?请老鸟指教

网友A:
十字盘不平

网友B:
装电池的时候是否确定了重心?

网友:
把升降舵机的拉杆调一下

网友C:
十字盘没调平,要么就是什么卡住了

网友D:
上图,丘疹

网友D:
上图,确诊

楼主:
谢谢各位,是中立点的问题,调好了